请问一下电路板发出像耳鸣一样的高频声?

楼主(2008-01-03):
  该电路板发出像耳鸣一样的高频声。白天不仔细听听不出来,但是晚上感觉就很烦人。但是又不能准确辨别发出声音的位置。用手触摸电路板高频变压器旁的三端器件的散热部分,发出的高频声会发生变化。
  请问一般是什么器件发出的呢?谢谢。

网友A:
变压器了……

网友B:
电感/变压器类的元件易发声

有时电容也会,但少见,楼主的情况则可肯定是变压器的问题,浸漆及强力固定即可解决。

楼主:
1037是多少容量呢

问题找到了。是一个貌似瓷片电容的元件。手一摸上去就不响了。上面写着1037.不知道是不是0.01uf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