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引起的问题

楼主(2008-01-03):
    我做的一个气压计(传感器用32.768有源晶振驱动AD),有时工作不正常。测试发现晶振工作不正常,用手或导体接触晶振。结果工作正常。那位高人帮忙解释为什么?

网友A:
換電容,測32768振幅

楼主:
谢谢答复……

3.3v供电;晶振输出端串一56ohm电阻;不行  振幅:正常工作1v52 不正常1v35
晶振输出端到地接0.1u或1u电容: 不行  振幅: 0

楼主:


网友B:
接地不良吧?

楼主:
晶振输出端到底接一电阻,工作正常。

网友C:
电容太大了

应该是pf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