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读卡距离只有40mm左右,原因?

楼主(2007-07-16):
LC振荡已经基本调到最合适的值

奇怪的是:读卡距离确还是只有40mm左右。

难道是阻抗匹配没有考虑的原因吗?
我的芯片是1702,工作频率13.56M,芯片输出脚到线圈(天线)只有2cm左右,应该不用考虑传输线阻抗匹配什么的吧?
那么芯片输出阻抗和LC振荡电路的出入阻抗还是要匹配是吗?现在,这是影响读卡距离的主要原因了?

楼主:
问题2:

芯片资料上竟然没有给出射频输出脚的阻抗值,先假设为50欧姆

但是,LC振荡电路的输入阻抗就不知道该如何算了。虽然找书本可以得到一条公式,但是,电感的内阻R该如何得到?很小很小的啊?

网友A:
提高LC回路的Q值

楼主:
Q值的决定因素都已经定了呀

线圈定了,也就是L和R都定了
达到谐振时,C值也就确定了呀。就不能提高Q了啊?

所以我想,功率传输的效率可能不够,想提高这个

网友B:
10cm是理想值,实际使用时做到4cm已经不错了

网友C:
一般成品到80cm

主要是天线匹配,先找个成品研究一下,照成品样子做你自已的板子
印制天线也是很讲究的,尺寸上微小变化都会影响品质

楼主:
re

以前一块板(别人画的)我用调电容的方法最大调到7cm左右。
有些样品只能调到6cm左右,一致性不是很好。

现在我自己画了一块板,装上同样的天线,用同样的电路和电容值,最大才调到4cm
目前只有调过一个样品。想研究透彻一点,再继续焊接第二个样品出来。

所以一直在找原因。

网友D:
飞利浦原装卡如果到8,国产的大概就4

国产的便宜,如果不需要那么远的距离,也足够了

网友E:
please show your schematic

Hello Sir,

Could you please show your schematic? Our RFID product can work for more than 15 cm. Really want to see how it is only 4cm.

网友F:
没有电容可以调么?

我见过能大于10CM的,只要调得好了

楼主:
我用的芯片最多支持10cm

原理图

楼主:
con5上接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