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地线干扰

楼主(2007-07-17):
各位:
  我的控制电路和功率电路(115V/400HZ)地线分开, 当加上功率电时,控制地上则会叠加个30KHz左右的干扰信号,在控制电路的各级电路输出上也叠加了30KHz左右的干扰信号,影响了电路工作,不知道这是否为地线干扰,该怎么解决?请各位给出出主意

网友A:
磁环,接地

网友B:
可能是空间耦合干扰

你的功率电路应该有功率电感之类的元件,控制电路加屏蔽罩

网友C:
干扰

我曾经也遇到过此现象,解决时发现是来自外电网,外电与数控中心同网供电 用示波器跟踪220V上有400--1000V的巅峰干扰,用普通开关电源就是调试都通不过,最后加隔离变压器供电,怕有地线干扰,控制回路与功率回路供电地线分开(分时多子模块系统)系统集中接地,不妨试试。

楼主:
干扰

谢谢大家的意见!
30KHz确实是电源引进来的, 控制电路和功率电路地是分开的,控制电路的工作电源是由带隔离直流稳压源提供,
想在功率电进线加Y电容,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另外,用隔离变压器的话,30KHz会不会由变压器初级和次级间的杂散容耦合近来呢,起不到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