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片钽电容的正负极~~~

楼主(2007-07-26):
是不是电容表面上有一条竖线的那边是负极呀???请教各位大侠咯,谢谢先

网友A:
可以自己试验一下嘛

网友B:
是不是电容表面上有一条竖线的那边是负极呀???

正极

网友C:
钽电容都是标注正极的

楼主:
那就奇怪了~~~

可是我把有竖线的那边接电源,没有的一边接地,一上电,他就爆了~~~~55555~~
我的电源是12V,用的钽电容是16V22uF

不过如果我把有竖线的那边接地,没有的一边接电源,虽然没有爆掉,不过发烫,而且电源的指示灯变暗,这又是为什么呀??

网友D:
爆掉就是错的咯 发烫倒不清楚

网友E:
接对了爆掉→买到大兴货了拉

反接发烫指示灯变暗,说明反向漏电流很大,你的电源功率也欠大,有点扛不住

网友C:
你的电容是假货

原因仅此。

网友C:
另外注意

钽电容的损耗角指标不好,用在电压波动大的场合性能不好,做主滤波电容应和铝电解合用。

网友F:
RE

钽电容一横丝印接正,我们这么用了很多,都没有问题。

网友(2014-01-15):
因为你耐压值选错了,如果你接的是直流要用24v的,如果不稳定至少要用36v的;也有可能是假货,祝你好运

网友G:
那是正端的标识

网友H:
俺是搞SMT焊接的,有标记的是正极,这个绝对错不了,另外钽电容的耐压余量要按2倍留的。

网友I:
钽电容要降额50%使用

网友J:
有横线的是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