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线一个好像很简单的问题让我有些头痛

楼主(2007-07-26):
线路板之间一般都离不开连接线,品质和供应商为连接线长度公差找到技术部,需要技术部出一个线材的公差,上网找了一圈不过好像都是机械类例如:IT1-IT18等,真是有些头痛,各位这方面有什么经验请不吝其赐教!谢谢!

网友A:
倒塌......

连接线一般是留有余量为好.定下最长和最短,中间的就是公差.也就是允许生产厂家加工误差的范围.大于最长或小于最短都是不合格.至于在合格范围内实际是多长就免问了.误差是难免的.如果厂家生产出来的产品一致性不能让你满意,就换一家呗.
你们技术部似乎不够"技术".IT1-IT18是机械孔轴配合误差.倒塌......

网友B:
软接线要靠标准,是有点晕

自由公差的参照标准

GB1804

公差等级    基本尺寸分段  0.5~3   >3~6    >6~30    >30~120   >120~400    >400~1000    >1000~3000    >2000~4000
精密f                     ±0.05   ±0.05   ±0.1     ±0.15     ±0.2        ±0.3        ±0.5             —
中等m                     ±0.1    ±0.1    ±0.2     ±0.3      ±0.5        ±0.8        ±1.2            ±2
粗糙c                     ±0.2    ±0.3    ±0.5     ±0.8      ±1.2        ±2          ±3              ±4
最粗v                     —       ±0.5    ±1       ±1.5      ±2.5        ±4          ±6              ±8

一般公司采用M级

网友A:
顶一下楼上.

定制的连接线可以套用上述误差等级.但也完全不理会它,另采用自定标准.也就是我前面说过的最长最短,而不是楼上那个正负多少的形式.当然,正负多少是基于一个参考长度.用这种形式可以比较明确地表示出原始目标.只要你提出的要求不是强人所难,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争执的.

多数厂家为了减料偷工,通常是能少就少,能短则短的.只要不短于你要求的长度,就不怕你因为长度不够而不收货.但也有的比较野蛮,明明不够长的也逼你收货.

楼主:
多谢

多谢各位!确实以前只是想控制板连接线没必要像机械那样非要给个公差,只要大家都好做就行了,一般只给一个最小尺寸,没想到现在要订个公差真有些发晕。所以想参考一下其它兄弟厂家的做法。

网友A:
只给一个最小尺寸——这是不行的。

必须有一个明确范围。如果你只给一个数字给人家,人家可能是把这个数字当成基本尺寸,然后按常规做,给这个基本尺寸来个正负多少,然后能负就负,呵呵,问题就来了。

楼主:
其实供应商耍赖!

其实以前我们和供应商沟通过,没有标注我们的要求就是-0,+5。只不过没有形成书面的要求,有了问题供应商开始耍赖,说没有明确要求之类。所以还是定一个标准给他,省的以后烦

网友A:
这样

你用这个-0+5 些成±2.5,然后基本尺寸加2.5,这样的标注就没问题了。
-0+5这样写不太符合人们习惯。在能短则短的原则下,厂家很可能在这个-0下面大做**来个-2.5都不奇怪的。
其实这个偏差这么大,以现代生产能力,200mm以内±1mm都很轻松了。这都做不到还出来干啥。

前面说了,必须明确标注。基本尺寸,上下偏差,都必须清楚标出。决不能含糊。避免在重要尺寸上用“未标注”方式表示,即使是允许误差比较大的。“没有形成书面的要求”显然是你们的失当。原因是你们缺乏机加工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