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使FLASH内容丢失?

楼主(2007-07-27):
有一台多普达手机,摔碎了触摸,屏幕能正常显示。
更换触摸后能进系统,没有声音。一点会出声的按钮,系统就卡死。更换音频CODEC也没有用。
听维修师傅说,刷一下系统看看。一直觉得没理由。
最后没办法了,重新刷了一下系统,居然好了。
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振动会让FLASH里的内容丢失?

网友A:
振动本身是数据丢失或出错的间接原因非直接原因

振动导致PCB、接插件等变形,造成瞬态电路状态改变,加之电源因振动带来的接触扰动,综合的结果可能会导致错误的FLASH写入时序,一个关键字节就够了。之所以说是“可能”而非必然,是因为这种现象与设计相关。

楼主:
有道理

chunyang 分析得很有道理。
如果机器在不通电的时候摔,只要不损坏电路和元件,那应该数据不会有损伤吧。
不只有有没有这方面的理论或者实验数据呢。

网友B:
不通电的时候摔,摔坏IO口的我见过

还有塑胶盖打超声波时,将IO口打坏的。

楼主:
IO打坏

IO打坏,会不会是因为IC封装的时候的绑定线没焊接好,超声波一来就松开了 。

网友C:
暈 這都行

网友B:
不是机械损坏,是压电片惹的祸 没见过吧?

网友D:
哈哈,对着压电片打超声波?

那还不成了发电机?

网友B:
楼上说对了,MCU的IO口直接驱动压电蜂鸣片

不用对到。

网友E:
哈哈,过瘾!多打几个.

楼主:
呵呵,

对压电片打超声波。
有没有测过电压能达到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