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电路可以这样改否

楼主(2007-07-27):
(无正文)

楼主:

   第一个图是我看到的一个48V转15V及5V的小功率开关电源电路.电路原理比较简单,就是通过Q110来控制Q112,从而达到稳压的目的.这个电源电路有一点不明白的就是R117这个510欧姆的电阻的作用.

   现在我想在这个电路的基础上做一些改进,就是把Q111这个三极管拿掉,用Q110直接来控制Q112,同时把Q112改成NPN型号的三极管.改动后的电路如第二图.

   我觉得这样从原理上分析可以,不过没有试验过,大家给点意见吧.

楼主:
这是我看到的图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ploadfile-/2007-7/727718540.gif

楼主:
这是我改动之后的图.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ploadfile-/2007-7/727430424.gif

网友A:
能震荡吗?

楼主:
第一个可以,第二个电路没试过

   我觉得从原理上分析应该没问题吧,只是没有试过,那些参数可能有的需要变一下吧.
   我只是觉得第一个有点繁琐了,所以想改的简单一点.

网友B:
+电源与负电源短路了?

楼主:
没有短啊

是不是周末大家都休息了啊,呵呵

网友C:
第二个电路没有正反馈,不振荡

可以工作,但是个线性电源。

网友D:
第一个图,C111短路,Q112集电极与基极短路。
第二个图,C111短路。

第二个图去掉R111与地相联那点后,应该可以工作,但没有标号那个三极管不能进入饱和,损耗较大。如果管子电流放大倍数较小,可能不起振荡而进入线性工作,那损耗就更大了。

网友E:
awey正解,图1的Q111、Q112、R114、C112构成自激多谐振荡器

当输出电压过高时由Q110去关闭振荡器以降低输出,所以Q111基本上工作于开关状态

图2却不可能振荡,因为正反馈系数永远小于1

图1这种电路可以用,但元件参数需要仔细调整,并且开关频率不确定,稳压性能差,谐波干扰也很严重的

网友D:
xwj

根据什么说“反馈系数永远小于1”?

网友E:
LS,这还用问吗? 自己仔细看!

网友D:
实在看不出来

楼主:
图有点问题,改一下

       为什么改后的图不能震荡呢?
       还有就是图中R117的作用?不解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ploadfile-/2007-7/728568412.gif

楼主:
还一张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ploadfile-/2007-7/728450254.gif

网友A:
楼上的...把R111拉下一格就不连.否则就是连了.

把接点删除也不能解决问题.必须移下一格以上!

还有,画图应该以左输入右输出为基本方向.你这刚好是大逆其道.

网友F:
Q111击穿了,后面的电路就全完了?

如果Q111击穿了,后面的电路就全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