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P

楼主(2007-07-27):
(无正文)

网友A:
低端DC的PCB设计要求不是很高

主要是微封装以降低电路板尺寸,如果有电机等较强输出,要考虑驱动电路的负载能力和热耗散问题,再就是一定程度的考虑EMC问题,但这不是低端DC的要注意的焦点,一般都是电源变换系统和电机驱动、闪光灯升压电路等是薄弱环节。另外,开关、按钮的设计特别是防尘、放水和人体工程学设计以及触点质量往往是国产DC的罩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