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标志的电解电容,如何判断其极性?

楼主(2007-07-28):
没有任何标志的电解电容,如何判断其极性?

网友A:
可以测漏电,漏电小的方向是正确方向。
不过,没有标志的电解电容,最好不要用。

楼主:
可是漏电流又如何测呢?

可是漏电流又如何测呢?
还有,为什么说漏电流小的方向是正方向?

网友A:
有指针式万用表最好

先用低欧姆档量,万用表指针应该向右摆动,然后回到最左边,摆动幅度与电容容量有关。再用高欧姆档测电容的漏电电阻。先用低欧姆档后用高欧姆档是为了快一点,否则指针摆动非常慢。
测两次,找出电阻较大的一次,黑表笔接的是电解电容的正极。

数字表测量方法大致相同,但电阻大的那次,红表笔接的是电容正极。

网友B:
指针表有很多非常有用的测试技巧

像maychang这样的“老”高手自是不在话下。

网友C:
数字表也可以测漏电流啊,只要你想得到

答案隐藏中...

呵呵,用测三极管放大倍数的那个功能啊

网友D:
盗用我的发明

答案隐藏中...

呵呵,用测三极管放大倍数的那个功能啊

网友:
没有任何标志的电解电容

没有任何标志的电解电容,是极性标志被你弄掉了,还是本来就没有标志?
电解电容有无极性的。

网友E:
还有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更简单,且有观赏性。。。
就是直接加个电压在电容两端,观察一会,如果没有变化,就反向再加电压,当你听到“嘭”的一声时,恭喜你,极性找到了------现在极性是反的。。。

嘿嘿,别当真哦。。。。

网友F:
没有任何标志的电解电容

是无极性的。

楼主:
这不是关键,关键的是怎么去判断极性

网友G:
用个带过流保护的电源来测

如果保护了就说明接反了

网友H:
9樓是個好辦法 哈哈

网友I:
9#

9#大方法我同事干过,直接喷了~~~~~

楼主:
看来还真有没标极性的电解电容......

网友J:
采用9楼的方法,得用小电流的电源

或可调压的电源,从最小的电压慢慢调高,看电流不会出什么大事

呵呵

不到逼不得已时还是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