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测试仪器

楼主(2007-07-28):
我们是遥控器生产厂,在遥控器出厂前,要对每个遥控器的每个按键进行检测,现在都是靠人工完成,这样效率不高,还容易漏按,有没有这样的仪器,可以自动依次按下遥控器的每一个按键。

网友A:
可以用自动设备,不过恐怕得自己设计,委托机加厂制作

    很简单,专用的工装,由电机驱动凸轮机构依次带动与按键同位的金属杆,同时有接收装置用以自动判断,再做个分流翻版将好坏产品自动分流。

网友B:
应用自动测试工装的太多了,比如手机生产

一系列的按键、翻盖测试等都有对应的机器,不然哪来的效率啊?

--当然,这都是要钱去买或做的

网友C:
用小型直流电磁铁做

87年我曾给水仙双缸洗衣机控制板做过全自动测试机,按键动作用用小型直流电磁铁完成,led发光管用光敏管检测,电动机负载用另一只相同马达通适当直流电,让洗衣马达带动后产生阻尼,以此来模拟真负载,以测得可控硅的漏电流及负载电流.数码管也用光敏管检测.
记得电磁铁衔铁头部粘块橡皮,以免击坏按键.

网友D:
我能设计这样的设备.不知道楼主能出多少RMB?

呵呵,抛你一浪.

网友E:
能在这里问出这样问题的多半出不起米的

真人
嘿嘿

网友F:
在中兴的手机生产线上见过类似的设备。电视里面:)

网友G:
很简单,做个专用测试架就行

要按多快都行,前提是产品能接受这个时间,不要太快了到时没反应

网友H:
大米无有,小米也中

网友C:
泡面也行,哈哈,LZ哪里玩去了拉

网友I:
很多这样的

发个帖提出问题,有时还叫“急!急!”然后就玩去了。

网友J:
感觉测试应该在板级进行

板级测试会容易些,效率也会高些,返工成本也会低些。。
成品抽测应该就可以。
这个是可以验证的,如果板级测试OK的,组装成品后不良率<270ppm应该就可以了吧。。。

楼主:
遥控器按键比较多,而且分布比较密

如果“由电机驱动凸轮机构依次带动与按键同位的金属杆”,这样感觉很复杂,我不知道4楼说的“小型直流电磁铁”是个什么样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