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数字地?什么是模拟地?

楼主(2007-07-28):
请哪位大哥说说什么是数字地DGND,什么是模拟地AGND
当一块IC上同时有这个两个脚时应怎么布线?

网友A:
我的现解

数字地:数字部份公共地
模拟地:模拟部分公共地
同时存在时做法:数字地和模拟地源头分别接到地源地

楼主:
2楼的请说详细点

他们的涵义分别是什么呢?
假设在同一个原理图上分别有数字地和模拟地那PCB布板的时候应该怎么布呢?
好像听说数字地是接到电源的负端(0V),而模拟地是接到机壳,这样对不对?

网友B:
好像听说数字地是接到电源的负端(0V),而模拟地是接到机壳,这样对不对?
绝对错误。

假设在同一个原理图上分别有数字地和模拟地那PCB布板的时候应该怎么布呢?
 allround 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

“同时存在时做法:数字地和模拟地源头分别接到地源地”
“地源地”指的是。。。。。
楼上不要看不起,兄弟实在是大菜来的。。。
另外想问一下假设一个SOC芯片上既有数字地引脚也有模拟地引脚
但是我并不用到该芯片的模拟功能,那么模拟地要不要接呢?还是悬空就可?

网友B:
allround 打错了

应该是“电源地”。

“但是我并不用到该芯片的模拟功能”
那就不应该用这个芯片,换一个。

网友C:
你得先有个概念:实际线路是有长度和体积,有电阻电感、分布

再仔细想想你就会明白该怎么做了

楼主:
谢谢各位

maychang:不用这芯片不行,这芯片是C8051F020,我喜欢这芯片两个特点,
          一是程序空间足够,有64K
          二是I/O口足够,P0,P1,P2,P3,P4,P5,P6,P7。8口64线
          另外,这芯片是51的内核,兄弟这等菜菜可以写出程序来
    xwj:想问问哪里有相关的书籍或资料兄弟仔细学习一下?

网友B:
既然是选定这种芯片,芯片的模拟地引脚即使模拟部分不用也要接,但接哪个地关系不大。

楼主:
谢谢maychang

这个求教贴发在这个版可有点不合适。。。呵呵
兄弟新来的   见谅

网友D:
学习

数字地和模拟地在PCB中要分开接只是到最后才把两个接在电源地上

楼主:
谢谢

谢谢  孙瑞  兄的指点

网友E:
好謙虛的學習者

网友F:
一般的应用可以直连,你就尽管连到一起吧!

通常是出不了什么乱子的!
以后慢慢会懂的,EMC的缘故!

楼主:
谢谢cnchip

反正这次用不到器件的模拟功能块,我就大胆的连啦

网友B:
不区分模拟地和数字地

都联在一起,仅仅是数字部分的地电流影响模拟部分输入电压,等于模拟部分输入信号上叠加了一个干扰信号。这样做的后果通常是微弱的模拟信号被“淹没”在数字部分的干扰中,但对数字部分影响很小。
楼主既然不用模拟部分,那就都联在一起,没有问题。

网友G:
走到哪学到哪

走到哪学到哪

网友H:
回楼主:关于模拟地和数字地

以前写的,记得顺便给我投一票哦:http://www.**/blog/computer00/14378/category.aspx

另外可以参看:<a href="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t=2583506&tp=ADC%u7684%u6A21%u62DF%u5730%u548C%u6570%u5B57%u5730%u90FD%u8981%u63A5%u4F60%u5F00%u53D1%u677F%u4E0A%u7684%u6A21%u62DF%u5730" target=_blank>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t=2583506&tp=ADC%u7684%u6A21%u62DF%u5730%u548C%u6570%u5B57%u5730%u90FD%u8981%u63A5%u4F60%u5F00%u53D1%u677F%u4E0A%u7684%u6A21%u62DF%u5730

<a href="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t=2570941&tp=%u5173%u4E8E%u6A21%u62DF%u5730%u548C%u6570%u5B57%u5730%u7684%u6587%u7AE0
" target=_blank>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t=2570941&tp=%u5173%u4E8E%u6A21%u62DF%u5730%u548C%u6570%u5B57%u5730%u7684%u6587%u7AE0

网友I:
用一个0欧姆电阻连接起来

一块板子上的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最好用一个0欧姆电阻连接起来,否则容易产生电荷差

楼主:
哇!谢谢诸位

maychang:“都联在一起,仅仅是数字部分的地电流影响模拟部分输入电压,等于模拟部分输入信号上叠加了一个干扰信号 ”----言简意赅,谢谢
computer00:haha..好。。。收藏了,谢谢,全投票了,上面的**对我们初学者很好,顶起让更多人看到
suifeg:嗯,0欧电阻实在很有趣

网友J:
看了一下00的博客链接,

感到很有条理,不错。

提一个问题供大家一起思考:
在电源入口处的大、小电容位置的安排上,是先接小电容后接大电容好呢,还是反过来,如00图中示意的位置好?

有什么差别?

网友B:
回楼上 jz0095

你说的“电源入口处”是指什么地方?
是说工频电源插座到变压器或开关电源整流管处吗?

网友J:
maychang,我指的是00图中PCB上电源入口处。

我不清楚你所说的具体的结构,所以不好说哪个在先为好。

网友B:
回楼上 jz0095

标注(By computer00 @2006-3-13)的那图,上面的位置安排是正确的。即小电容应尽量靠近芯片为好。
这个电容并非滤除电源纹波用,而主要是避免芯片消耗电流造成的端电压波动以及各芯片之间相互影响(00的图中只画了一个芯片)。

网友J:
图上有三个电容,

一个紧靠芯片,另外两个一大一小配对接在电源入口处,我指的是这对电容。

小电容对电源低频纹波都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对EMC是有作用的。它将滤除进入和泄露出接口的高频成分。接入的位置有1至数厘米的差距,影响是不同的。

网友B:
原来你说这两个电容

这两个电容之中,电解电容放到板上离插座稍远的其它位置并无太大影响,小电容则是离电源插座近些好。

网友H:
这样考虑的话,那应该在机壳进线处放置高频滤波电容

并且在机壳的进线处内外的线上都套上磁环. 如果只滤除外界高频干扰,可只在外面放置磁环;
如果只要滤除内部的辐射,可只在内部套上磁环。

简言之,就是要在能够阻断它的地方阻断它.

网友B:
圈圈说的

正是我在23楼准备对 jz0095 说的。

网友J:
00和maychang说的原则都是对的

大小电容的排列应该根据需要合理地安排。仅就图中情况而言,既然用到了小电容,那就尽量利用它的功能。

网友H:
呵呵,不好意思,被我抢先了...

网友B:
不是抢先

是 jz0095 在22楼没有说清楚。

网友H:
其实我这个小电容,仅仅是滤波而已,还没牵涉到EMC那么远..

对于接口部分的EMC部分,有专门的处理办法,例如共模抑制线圈,共模滤波电容,差模滤波电容,磁环等等。

这个PCB布线示意图,仅是个电源滤波电容而已.

网友B:
没错

板上电源进口处的这些电容,对EMC影响并不是很大。板上芯片旁的电容位置对EMC影响倒是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