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无线电接收的问题?

楼主(2007-07-29):
大家晚上好,问一个有关无线电传输的问题,有一315M的无线接收器,在油田地区使用,由于周边有大量的抽油设备,有大型的电机在运行,也有大功率的变压器在工作,问一下接收器不能正常工作,是否跟环境有磁场强度有关?

网友A:
高频信号的接收应该不难吧

设计个谐振电路就可以了,我以前弄了个低频的,特费劲,谐振电路无法设计。

网友B:
多考虑选择性、调制方式即可

网友C:
FSK调制 超外差接收

网友D:
拜托楼上几位

很明显在工矿环境下,不能使用ASK和超再生模块,甚至,低廉的FSK也不可以,除非您有高超的造诣,能够保证不受干扰。
这种环境下,信道选择(能用高频的就别用低频的),调制方式(ASK绝对不可以),接收机方式(超再生绝对不可以),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市售低廉的模块是不行的,想图便宜随便买个无线模块搞搞是会出问题的。工矿环境,可靠性、安全性是第一的。

网友E:
这个问题东瓜说的很正确

这不是靠“谐振电路”就能解决的,而要在整个系统设计上下功夫,高端数字信道是必须的,但还远远不够,系统的供电、接口、安装及天线安放位置等等都有很强的讲究。

楼主:
问一个无线电接收的问题

谢谢各位的热情参与和帮助,本人今天换了超外差315的接收模块在工地搞了试验,在500米距离的油田环境中(有大型铁架子,抽油机,高架灌,高压电线等)作超温超压保警试验,本来用的是超再生模块一点效果都没有,今天换了超外差有保警效果了,因油田住的多是铁皮活动房,接收效果不理想,信号发射了,有时能收到有时收不到,有时断断续续有,想问一下,跟天线按装有很大关系吗,天线是否必须垂直朝上?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F:
收,发天线一个方向,效果最佳

天线不能窝在铁皮房内,否则信号都屏蔽掉了
超再生模块距离与供电纹波系数有很大关系,你可用电池做对照试验,若电池供电有效,就改进你的电源.哈哈,有银子还是用超外差的吧

楼主:
用的是稳压电源

tyw你好,我今天作试验的接收线路板上已经用了超外差接收模块,发射用的电源是2w15v变压器经107集成整流桥整流,用220微法/25伏电解电容滤波后,用三端稳压管7809得到9伏直流电压,给1000米发射器作电源,代替9伏电池的,不知这个9伏电源波纹大不大,应该怎么改进,因在野外,用电池不现实,另外发射距离变短跟波纹大小有关系吗?

楼主:
问一下高频的比低频的好用吗?

问一下,在无线电设备中,高频的比低频好用吗?

网友C:
高频段的干扰比较小

你的信号调制是FSK的?
电源纹波队FSK信号来说影响不大。

网友F:
lz可用LC滤波

常规电源滤波后通往超再生模块的电源再串47uh电感后并100uF电容+104电容,一般可以明显增加距离
你要发1000米,发射管要挑选,D-40能达到.

网友D:
老T叔

别教唆这种加大功率的事情啊,嘿嘿
工矿设备有工矿设备的频段
315 433哪能那么大功率啊

楼主:
东瓜老师你好

东瓜老师你好,问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在工矿设备中正常使用的无线遥控接收装置,我现在用的是超外差315接收模块,PT2272解码,ULN2003驱动继电器工作,另一IC是CD4001,现在的难题是距离的问题,希望东瓜老师能有好的建议,谢谢了!

网友D:
要可靠,跳频吧,呵呵

你也不说你期望的距离是多远

网友B:
唉,感觉就像小孩子玩家家

这么重要的场所,用这么低级的模块
而且玩的人还P都不懂...

真的不想说。。。

拜托tyw ,每次答问题、发资料前甄别一下对象和后果,免得一片好心却害更多的人啊

网友D:
1000米

瀑布汗一个
俺告诉你一个好办法,用GSM或者CDMA数据传输吧
这是你能做出来的方案。其他的,你一定做不出,或者搞出来也是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