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懂得电力系统无功补偿的朋友们一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07-07-29):
小弟刚刚开始搞无功补偿的工作,对无功补偿一直很迷惑,问个弱弱的问题:
所谓的无功补偿究竟是增大无功还是减弱无功啊?如果是增加无功,那功率系数应该减小啊?
谢谢

网友A:
不是增大也不是减弱,而是适当抵消

但不能为0,为0就谐振了
呵呵

楼主:
谢谢

在我的感性认识中,如果提高功率系数,应该增加容性负载,所以我印象中的无功补偿一直就是并联些容性阻抗的。我对无功的认识一直局限在好象无功就是用来存储和交换能量的,但是其具体用途就是不明白,一直感觉无功是个很虚无飘渺的东西。哪个朋友能给讲讲?
楼上的大牛说的谐振了怎么回事?

网友B:
回 小研究

你说的“如果提高功率系数,应该增加容性负载”并没有错,电力系统就是这么做的。因为用电设备实际上没有容性负载,都是带感性的负载,所以只有加容性负载这一种补偿方法。
 xwj 说的也对,补偿不是增加也不是减少,是用容性电流去抵消感性电流(理论上当然还有感性抵消容性,但实际上没有)。

网友C:
一般为欠补偿,也就是功率因数控制到0.90-0.95

网友B:
回 conwh

没有补偿到0.95那么高的,那样成本太高,通常补偿到0.85就可以了。

网友D:
远距离的输电线就是容性负载

网友E:
你从向量上去分析

实际应用中电压、电流的相位是有角度差的,照成的原因是因为线路上负载不是阻性的,一般都是电机类的偏感性负载。一个电能传输系统设计的时候,考虑到传输介质的损耗,容量是有限制的,实际上是限制电流,这个电流的大小实际就是无功电流与有功电流的矢量和的模。模限定了,如果你加大了无功电流,那么就必然降低了供电系统的有功传输容量。所以需要补偿这个滞后的电流,增加超前的容性电流,尽量减小无功带来的传输损耗,增加供电系统的传输效率。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问maychang

先说一句,我们公司的产品都是补偿到0.95以上。
您说‘因为用电设备实际上没有容性负载,都是带感性的负载,所以只有加容性负载这一种补偿方法。’,是不是就是说电力系统中的无功补偿,无论你产品做的多花哨,肯定都离不开电容器?

网友C:
0.85就有点低了,但超过0.95很容易造成系统不稳定的

网友F:
关于电力无功补偿

回小研究
1.那叫功率因数,用cosφ或λ表示。不叫功率系数
2.电力系统理想的功率因数为1,这也是主动补偿的理论目标值。
3.当然不是“无论你产品做的多花哨,肯定都离不开电容器”。
4.完全的无功补偿与谐振两状态没什么两样,不过分析方法和应用目的不同。
5.功率因数再高,电力系统也是容易稳定的。只不过“那样成本太高”而已。

楼主:
完全的无功补偿与谐振两状态没什么两样,该怎么理解?

新亮兄,好久不见。您说的‘完全的无功补偿与谐振两状态没什么两样’,xwj也说Q为0就谐振了,是什么在谐振?是什么电容和电感在谐振?

网友F:
谐振——是LCR回路的特殊状态点

“完全的无功补偿与谐振两状态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分析方法和应用目的不同而已。
完全的无功补偿即指功率因数等于1时的特殊电路参数点。
它们共同的标志本质之一:回路呈纯电阻。所以说“没什么两样”
简言之,先不要管什么谐振了,就做你的补偿吧。

楼主:
哈哈

它们共同的标志本质之一:回路呈纯电阻。所以说“没什么两样”,这话好理解,但是据说线路的感性和容性是很复杂的,我虽然不是电力专业的,但是我记得好象看过一篇论文,里面提到了一个PI模型,好象说线路随着频率呈现不同的感性和容性呢。

网友B:
好象说线路随着频率呈现不同的感性和容性呢

电力工业从来不考虑频率变化,全网都是一个频率,各电网之间差别也非常小。

网友F:
现代电力线路十分关注谐波问题

所以,把前文扩展一下则为“在所关心的频率范围内,均呈阻性”。
这就使得采用通常“相角补偿”之类的方法所力不从心。
楼主得意麽?

网友B:
这就是所谓 PFC 的事情了

欧洲很注意谐波对线路的影响,所以常用的桥式整流加电容滤波的电路,别想卖到欧盟。

网友G:
我的理解

PFC主要针对单一的电路或负载,楼主公司的产品可能是针对局域的电力系统。目前的工控设计都要求在设备前端加功率补偿变压器,是不是同样的目的?

网友H:
正要问这个问题呢

这个内容正在学习理解中----

据书上说,有的无功功率是必须的。还没搞清楚为什么。

无功功率既然无功,也没消耗什么。它怎么会白白消耗电呢?假设发电机发出功率不变,这个无功功率到底消耗到哪去了呢?后来想到了电路的并联谐振、串联谐振。多少明白了点。现在觉得,那个“无功功率”是被消耗在负载之外的线路和发电机的内阻中。不知道这样理解正确不正确?如果正确,所谓的无功是不是是在为“别人”做功,不为“主人(负载)”做功?!

网友B:
回楼上 IC921

无功电流流过输电线、变压器和发电机,在输电线、变压器和发电机绕组上要发热。
但这样产生的热量(除一时间)并非总无功功率,只是总无功功率的一部分。

网友F:
无功功率只是个概念

通常认为它由负载产生。
它并不是非要消耗在哪里(的能量),不过是两个数的乘积(V*A)而已。
但是,这个无功电流却可在回路电阻上按焦耳定律发热耗能。

网友H:
还有的去哪了呢?

这些应当是总无功功率的主要部分吧?

网友H:
如果不没有地方消耗掉,它变成什么东西了?

想过另有储能元件暂时保存的问题。但消耗应当是主要的,不然就不存在发电效率(或发电机作用效率)的问题了。

另外,书上说的那个“必须”的无功功率,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是必须的。
-----

引用 网友F: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21楼: 无功功率只是个概念

通常认为它由负载产生。
它并不是非要消耗在哪里(的能量),不过是两个数的乘积(V*A)而已。
但是,这个无功电流却可在回路电阻上按焦耳定律发热耗能。

网友I:
问maychang

“欧洲很注意谐波对线路的影响,所以常用的桥式整流加电容滤波的电路,别想卖到欧盟”。那么欧盟的整流滤波都用什么电路啊?

网友G:
是整个电力系统的效率问题

提高用电设备的功率因数,是为了提高供电系统的效率。无功功率没有被消耗,但必须存在。打个不确切的比方:银行需要大量的钱来支付活期存款的存取,这部分钱不能够做为其他投资,但银行必须具备这种能力才能正常运行。供电系统视在功率一定的情况下,无功功率降低,有功功率就会提高,电源的利用率就得到提高,效率也就提高了。

网友B:
回 jianhua522

现在一般就叫PFC电路。
通常是个特殊设计的开关电源,使得输入电流近似与输入电压成正比,也就是近似电阻负载的电压电流波形。各大芯片公司都有专用于PFC的芯片。

网友I:
我的提问到哪里去了,怎么看不到自己的发言了?

好多次都这样。

网友B:
jianhua522 不知道分页吗?

网友I:
看到了,谢谢!以为是电脑慢呢。

网友F:
回monitor

无功功率“必须存在”是什么意思?

网友E:
无功功率“必须存在”在有些电器上确实存在的

比如异步电机,因为异步电机必须有滑差才能产生相对切割磁场的运动,这个滑差就会产生无功功率的需求。
另外线路的损耗的是由于电流流过引起的,它也并非是无功损耗,而是总电流引起的有功损耗,只不过无功功率的存在会加大它而已。

楼主:
的确,我记得曾经在哪看过有些设备必须有无功才能运行的

的确,我记得曾经在哪看过有些设备必须有无功才能运行的,而且这样的设备还不在少数,好象日光灯就是这样的吧。
另外,架空线路对地是容性的(所以才有对地电容),而大部分负载又是感性的,这样从发电方看,这负载还真够复杂的,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待负载的感性和容性?
我不是电力专业的,只是混口饭吃,有说错的地方还望大牛们纠正。

网友F:
电力负载的复杂性不在于传统日光灯或对地电容

而是在于负载的非线性!这恐怕是你现在工作所面临的真正问题。

网友J:
给lz一个通俗的解释

妇孺皆知的《乌鸦喝水的故事》就是典型的无功补偿。如果满瓶水,乌鸦肯定很容易喝到水,但是瓶里绝大部分水是为了“垫高”乌鸦实际消耗的水,这些水就相当于“无功”,乌鸦喝掉的是“有功”。有功消耗虽然少,但水被装进一个瓶子,其它瓶子就没水了,影响其它乌鸦喝水。投石子就是补偿,这样有限的水可以分装好多瓶子,大家都有水喝。
    无功功率虽然不消耗(实际有损耗),但它占用功率,因此要设法减小。

网友K:
独占一江秋 讲的太好了!形象生动,建议写入教科书.

网友B:
独占一江秋 这个比喻只说了问题的一半

 尤新亮 特别指出的“无功电流却可在回路电阻上按焦耳定律发热耗能”没有说。
而且不应该说无功功率“占用功率”,而应该说占用(发电机和变压器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