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太阳能电池板能不能并串联

楼主(2007-07-30):
现在手上有四块12V的太阳能电池板,但我想把它两两串联,再并联.不知道这样串并联对太阳能电池板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太阳能电池和其它电池一样可以串并联,但更讲究配对

    实验中,遮蔽串并联太阳能电池组中的一片单元相当于严重的失配,而严重失配会导致电池组的输出能力迅速下降甚至最差的那片电池(在此是遮蔽的那片)成为负载,在大功率系统中该电池确实会发热甚至损坏。太阳能电池是二极管结构,但反向击穿电压很低并与光电效应的强度正相关,当单体电池的开路电压低于其它电池的工作输出电压时,电流就会发生倒灌,特别是单体特性已差别很大的旧电池组在部分遮蔽时会比较明显的观察到。
    太阳能电池在制造时会有0.1%-1%的失配率,而某些国内小厂的产品甚至会高达10%以上,这样的太阳能电池是不能串并联的。正规封装的高压大电流太阳能电池组都是由生产厂进行严格测试配对的,自己配对时最好测一下在同样光照条件下的同负载输出电压,误差要尽量低些,串并连方法要像早期笔记本用的镍氢、镍铬电池组那样先并后串,大功率电池组用的均流方法在业余条件下可以不考虑,但并联的电池一定要特性相同。
    最后提醒一点:当串并联太阳能电池组失配时,在串连时,电流由输出能力最差的单元决定,效率损失会非常明显;在并联时,电压由内阻、负载、光照等综合决定,只要最差的那片电池的开路输出电压仍能大于工作电压,并联组的安全和效率就不会有问题,但一旦最差的那片电池的开路输出电压低于工作电压时,该电池就成了负载,甚至会发热烧毁,所以事先的实验、测试是必须的。
    我在我的Blog中贴了一篇关于太阳能电池原理的**,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网友B:
可以

没什么影响。

楼主:
谢谢!

刚刚试了下,好像真的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并联时要注意压差问题

打个比方,当单片机开发装置电源与用户板电源(如5v)有压差时,尽管只有0.几伏,但由于电源内阻很小,也会产生较大倒灌电流,其中一个电源会发烫.
一般可用均压或均流电阻来平衡.

网友D:
一般不宜这样做

硅电池应由工厂匹配。

网友A:
嘿嘿,你串并连后遮住其中的一块试试

可别说实际应用中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D:
呵呵,别说“遮住其中的一块”

遮住其中一片试试

网友B:
chunyang 和 尤新亮

设想这样一种情况:
一片太阳能电池板,有光照在上面,空载,遮住一半,将产生什么后果?烧毁?

网友E:
太阳能电池并串联应该可以

太阳能电池电流只能单向走,等效于电池与理想的二极管串联,加反向电压时相当于是个反偏的二极管,只是电压需要配对。

网友D:
听说过“热岛效应”吗?

网友B:
没听说过

在此洗耳恭聆。

网友F:
关“热岛效应”什么事???

网友G:
听过,但不明白

网友D:
这很容易理解

多节电池串联(相当于太阳硅电池的构成),其中一节很旧(相当于被遮挡部分)。
当输出时,电流将在等效内阻很大的旧电池上产生很高压降,(被遮挡的)局部会发热甚至烧毁。
这在太阳电池的设计、生产和安装中都要考虑到。

网友E:
我的理解:硅电池不存在普通电池内阻大的问题

被遮后相当于是个二极管,内阻不大。

网友D:
故障时,二极管处于反向的

内阻还不大?

网友F:
尤新亮,你的思维进入牛角尖。。。

网友D:
xwj,你是怎样认识和阐明的?

网友H:
只要是容量一樣的,完全可以這樣做

网友I:
精彩.

领教.

楼主:
谢谢各位捧场

没想倒这贴引起这么多讨论,从中学了很多啊!我现在以经在用串并后的太阳能电池组,条件是四块光照基本是一样的.至于尤新亮所说的遮蔽其中一块板,我没试过,现在也不敢试,毕竟一块就近两千元啊,差不多我一月工资了.
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厂家说一块太阳能板功率是40W,可我加上20W的负载电压竟降到20V(额定24V)了,这样应该算是功率不够吧,条件是阳光充足(近来都是高温天气).不知道是太阳能板有问题还是与我这样串并联使用有关.
另外发现太阳能板它本身在正负极之间并联了一个大二极管(额定电流10A的),是不是短路时起保作用的.看了上面各位的分析,我想这二极管在串并联中好像有保护作用的.当出现尤新亮所说的遮蔽其中一块板时,先烧断其并联的二极管.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不对之处请指正.

网友D:
反向并联二极管正是防止电池因遮挡而损坏的旁路元件

网友A:
你这样的电池不能再串并联了,内部本身就是厂家串并联好

至于你说的问题要看具体情况了,你的4块电池是怎么串并联的?

网友J:
光电池是可以直接短路的

很多充电控制器,在蓄电池充满电后是短路光电池板的。

当然长期这样做,对光电池的寿命是有影响的。

光电池输出功率 有自己特性,存在最大功率输出。
所以也有最大功率跟踪。

在没有最大功率跟踪的情况下,是很难满载输出的。
光电池的串关联实际并没有考虑那么多,比如17V光电池给12V蓄电池充电,即使各并联电池板有差异,输出的电压也比蓄电池电压要高。

大功率光伏电站,输出电压240V,高者有480V,10KW到兆瓦。

楼主40瓦要近2000元?含17%增值税也有点贵呀。

本人目前在做太阳能控制器,欢迎指教。
绿阳光伏。
http://www.reayong.com

网友K:
硅电池 应该有内部并联二极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