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 99se元器件封装形式完整表

楼主(2007-07-30):
在做protel元器件封装的时候,很多封装形式都不知道,大家谁有完整的元器件对应的封装形式,可以不可以贴一份上来?谢谢!

网友A:
谁都没有“完整的元器件对应的封装形式”

网友B:
2楼说的对没人有所有的封装表,有好多是需要自己做的.

网友C:
自己做吧..没有.

网友D:
没有这必要

常用的记得就行啦

网友E:
如果你想了解PROTEL自带库里每个FOOTPRINT的名称和形状,

可以用这些PCB元件放在一个PCB上,然后把这个PCB打印出来.这样你就可以直接查看和对比,看哪个FOOTPRINT合适.别忘记编辑这个FOOTPRINT的名称,让它能清楚显示出来.

我是这样办的.打开PCB Footprint 库,选择所有Footprint, Place 到一个空白PCB上,然后按类排布,修改名称序号等,然后列一个BOM.文本格式就出来了.直接打印PCB,图形档也有了.

当然,我实际上不用PROTEL自带的FOOTPRINT库,都是自己做的.用一个做一个.局部可以从PROTEL自带库中复制过来用.例如DIP的,BGA的等等标准Footprint,不是每个都要自己设计.何况,你也可以利用PROTEL的Footprint生成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