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提高信号驱动能力的BUFFER在什么地方需要用?

楼主(2007-07-30):
请问提高信号驱动能力的BUFFER在什么地方需要用?

如74HC245,SN74LVC4245等这样的提高信号驱动能力的BUFFER用在什么地方呢?
是必须用在总线上吗,但我看到一般的IO控制信号(如单片机控制其他芯片片选)也

在用,
一般的IO控制信号需要提高驱动能力吗?

谢谢!!!

网友A:
驱动能力不足的地方就应该用

当然不一定用在总线上。

“一般的IO控制信号需要提高驱动能力吗?”
这可实在太难说了。输出不同,负载不同,原则还是要看驱动能力够不够。

楼主:
谢谢!!

这个,.....
再弱弱的问下,
怎么看那根信号驱动能力够?还是不够呢??

是不是就按datasheet来走了,
线上电阻是零,
象单片机电压过去了,
电压还是那么多,
是电流不够么?

谢谢...

网友A:
当然是看datasheet

不过不是只看输出电流和后级输入电阻。
只有频率比较低的时候才可以这样,频率稍高就要注意后级输入电容,脉冲上升下降时间等等。

楼主:
谢谢...

受益了,自己琢磨琢磨再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