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51的被新手问住的问题。

楼主(2007-07-30):
(无正文)

网友A:
恢复到寄存器的值

楼主:
也就是说是读取内存前P2寄存器的内容?

网友B:
读取外部内存时又不影响端口锁存器,当然会按之前锁存器

端口只在读取是切换到第二功能,之后就会自动恢复的

网友C:
原来这样啊

网友D:
P2内容保持不变

网友E:
如果是movx a,@r0,根本不变化

如果是movx a,@dptr,在输出地址阶段p2端口输出dph的值。

网友F:
P口的多重功能.

P口的多重功能,输出完地址后恢复到原来P口的状态.因为MEM操作已经过去,所以P口恢复原来的控制模式.

类似的,在一个管子里泵水流,切换阀门转到放球的一边放了若干个球进管,然后又回到了水流这边,这球和水都从管子过去了.

时序是关键的.外部存储读写过程完成后必须脱离总线,否则会引起操作错误.

地址锁存(类似74LS273等)这里能起到隔离作用.即使地址总线挂起,之前输出的地址仍然对存储器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