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个盖子居然影响电路?超级郁闷也!

楼主(2007-08-03):
公司有个很简单的应急照明产品,内部装了个12V的铅酸蓄电池,充电控制部分是用两个不同的稳压管结合三极管控制充电的上限以及放电的下限,此外还有一个继电器用于切换外部市电,还有一个普通的工频变压器,还有一个7812给外部供电用,此外基本没有什么了。

当然,这个电路设计的有些问题,一个基极电阻太大导致三极管关断不彻底。
但令人很郁闷的是:当用其盖子盖上时,会明显影响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导致外部一个LED跟着闪烁。

盖子是塑料的,一时没找到纯金属的板子,用双面PCB试现象相同。

这一批有五六十台,仅此一个有这个现象,到现在令俺莫明其妙!

盒子几乎是密封的,难道是散热导致?但也不至于如此敏感吧?如此简单的电路怎么可能呢?

期待大家解惑!感激!

网友A:
个基极电阻太大导致三极管关断不彻底.

网友B:
哎呀 肯定安装或焊接等物体问题

楼主:
不是!已经试了,盖子没碰到任何部分的时候现象就出现了

网友C:
如果盖上去一段时间后开始出现故障,那就是温度升高引起的

网友D:
明显是安装、焊接或元器件问题

单个故障就做单个维修处理,
如果只是个别现象,何必费那个脑筋?

楼主:
但如此奇怪,总想弄明白,哈!

我右手拿着盖子,上下往复靠近它,面板上的LED就跟着闪烁!
用示波器看LED两端的波形,明显抖动的厉害(给人的感觉是LED更亮了),节奏也与盖子同步!

当然,这个产品是有问题的,就是那个基极电阻,也是在检查的过程发现了这个奇怪的事情!
虽可以解决,但总有点心不甘^_^

网友D:
也有可能是你刚好做了个临界状态的振荡器

就好像超再生接收电路,

对分布参数、周围介质等相当敏感

楼主:
振荡器?

感谢楼上大师指点,目前或许也只能这么认为了,示波器上显示这个抖动信号有近40kHz,很杂乱!

这个东西我已经拿过来了,有空了再仔细看看!

网友E:
等着看结果.

网友F:
仔细检查每级的工作点,可能处于临界状态

网友G:
用个555

比‘充电控制部分是用两个不同的稳压管结合三极管控制充电的上限以及放电的下限,’强。估计是板子地线没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