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单相触发电路

楼主(2007-08-03):
我想用可控硅控制单相2000瓦的电炉子,要求电路简单,控制精度要求不高,花钱少,那位师傅帮忙做以下。

网友A:
控制温度

很简单,买一块控温仪表,带可控硅输出,配置相应的可控硅元件即可。

网友B:
去当地的电子城买个调光灯的开关。。。。。。

    去当地的电子城买个调光灯的开关,约几元钱,将其中的可控硅换成电流大的就可以控制电炉。

网友C:
调光开关+RC移相触发

网友D(2008-08-14):
可控硅触发板原程序解读

        ORG   0000H
  START:MOV   SP,#60H
        JMP   MAIN
        ORG   0023H
        PUSH  A
        PUSH  PSW
        PUSH  B
        CLR   RI
        MOV   A,SBUF
D100US:PUSH  02H
        MOV   R2,#150
   EEE1:DJNZ  R2,EEE1
        POP   02H
        RET
   D1MS:MOV   R3,#2         ;延时子程序
        JMP   LOOP92
  D10MS:MOV   R3,#20        ;延时子程序
 LOOP92:MOV   R2,#0FAH
 LOOP91:DJNZ  R2,LOOP91
        DJNZ  R3,LOOP92
        RET
  D60MS:MOV   R3,#120       ;延时子程序
 LOOP94:MOV   R2,#0FAH
 LOOP93:DJNZ  R2,LOOP93
        DJNZ  R3,LOOP94
        RET
   EEPWR:PUSH  PSW
         PUSH  A
         SETB  PSW.3
         CALL  ESTR
         CLR   C
         MOV   A,DZJCQH
         RLC   A
         ORL   A,#0A0H
         CALL  WROM
         MOV   A,DZJCQL
         CALL  WROM
         MOV   A,SJJCQ
         CALL  WROM
         CALL  ESTOP
         NOP
         MOV   R7,#10
         DJNZ  R7,$
         POP   A
         POP   PSW
         RET
   EEPRD:PUSH  PSW
         PUSH  A
         SETB  PSW.3
         CALL  ESTR
         CLR   C
         MOV   A,DZJCQH
         RLC   A
         ORL   A,#0A0H
         CALL  WROM
         MOV   A,DZJCQL
         CALL  WROM
         CALL  ESTR
         MOV   A,#0A1H
         CALL  WROM
         CALL  RROM
         MOV   SJJCQ,A
         CALL  ESTOP
         MOV   R7,#10
         DJNZ  R7,$
         POP   A
         POP   PSW
         RET
    ESTR:MOV   R7,#2
         NOP
         DJNZ  R7,$
         CLR   SCL
         MOV   R7,#2
         NOP
         DJNZ  R7,$
         SETB  SDA
         MOV   R7,#2
         NOP
         DJNZ  R7,$
         NOP                 ;1.5US
         SETB  SCL
         MOV   R7,#2
         NOP
         DJNZ  R7,$
         NOP                 ;6.5US
         NOP
         NOP
         CLR   SDA
         MOV   R7,#2
         NOP
         DJNZ  R7,$
         NOP                 ;5US
         NOP
         NOP
         CLR   SCL
         MOV   R7,#8         ;20US
         NOP
         DJNZ  R7,$
         RET
    WROM:MOV   R1,#8
   WROM0:RLC   A
         MOV   SDA,C
         MOV   R7,#2
         NOP
         DJNZ  R7,$
         NOP
         SETB  SCL
         MOV   R7,#2
         NOP
         DJNZ  R7,$
         NOP
         NOP
         NOP
         CLR   SCL
         MOV   R7,#8
         NOP
         DJNZ  R7,$
         DJNZ  R1,WROM0
         SETB  SDA
         MOV   R7,#2
         NOP
         DJNZ  R7,$
         NOP
         SETB  SCL
         MOV   R7,#2
         NOP
         DJNZ  R7,$
         NOP
         MOV   C,SDA
         MOV   R7,#8
         NOP
         DJNZ  R7,$
         CLR   SCL
         MOV   R7,#8
         NOP
         DJNZ  R7,$
         RET
   ESTOP:CLR   SDA
         MOV   R7,#2
         NOP
         DJNZ  R7,$
         NOP
         NOP
         NOP
         SETB  SCL
         NOP
         NOP
         SETB  SDA
         NOP
         NOP
         NOP
         CLR   SCL
         RET
    RROM:MOV   R2,#8
         NOP
         CLR   SCL
         SETB  SDA
   RROM1:MOV   R7,#2
         NOP
         DJNZ  R7,$
         SETB  SCL
         NOP
         MOV   C,SDA
         RLC   A
         MOV   R7,#1
         NOP
         DJNZ  R7,$
         CLR   SCL
         DJNZ  R2,RROM1
         MOV   R7,#5
         NOP
         DJNZ  R7,$
         RET
 DISPLAY:MOV   DPTR,#TABLE1     ;显示子程序
         MOV   A,XHSZ+3
     MOVC  A,@A+DPTR
     CALL  CLSX
         MOV   A,XHSZ+2
     MOVC  A,@A+DPTR
     CALL  CLSX
     MOV   A,XHSZ+1
     MOVC  A,@A+DPTR
     CALL  CLSX
     MOV   A,XHSZ
     MOVC  A,@A+DPTR
     CALL  CLSX
     SETB  OE
         SETB  ST
         NOP
         NOP
         CLR   ST
         CLR   OE
      RET
     QXS:MOV   R4,#4
   DISP4:MOV   A,#04H
         CPL   A
         CALL  CLSX
         DJNZ  R4,DISP4
         SETB  OE
         SETB  ST
         NOP
         NOP
         CLR   ST
         CLR   OE
         RET
    CLSX:MOV   R5,#8
   CLSX1:RRC   A
         MOV   DOT,C
         SETB  CP
         NOP
         NOP
         CLR   CP
         DJNZ  R5,CLSX1
         RET
 TABLE1:DB    44H,0DEH,26H,16H ;"0--3"
    DB    9CH,15H,05H,5EH  ;"4--7"
    DB    04H,14H,0CH,85H  ;"8,9,A,B"
    DB    65H,86H,25H,2DH  ;"C,D,E,F"
    DB    0FBH,0BFH,2CH,0E5H ;" ,-,P,L"
    DB    6DH,0C4H,4CH,0FFH ;"Γ,U,N"
;   TABLE1:DB    0BFH,86H,0DBH,0CFH,0E6H,0EDH,0FDH,87H   ;0. - 7.
          DB    0FFH,0EFH,88H,0,0,0,0,0                 ;8. - 9.
          DB    28H,0faH,49H,58H   ;"0--3"
          DB    9aH,1cH,0cH,0f8H   ;"4--7"
          DB    08H,18H,0FFH,0DFH  ;"8,9, ,-"
          DB    89H,7FH,0DH,8DH    ;"P,_,E,F"
          DB    20H,0F2H,41H,50H   ;"0.--3."
          DB    92H,14H,04H,0F0H   ;"4.--7."
          DB    00H,10H,0F7H,0D7H  ;"8.,9., ., ."
          DB    81H,77H,05H,85H    ;"P.,_.,E.,F."
          RET
          END

网友E:
报酬怎么样?

报酬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