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种PCB基材的漏电最小?

楼主(2007-08-04):
做微弱电流放大器,发现PCB漏电很严重,大概有100fA,湿度大的时候很明显。有一块板子被我用酒精棉球清洗过,漏电高达10pA已经彻底报废了。用的是普通FR-4。

那位大虾对此有了解,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扫盲陶瓷PCB

    首先要说的是,任何纤维基材的PCB都会因吸潮而降低绝缘电阻,即使像氟系板材这样的高级PCB基材,在绝缘电阻方面也同样会因吸潮而降低,其高级的地方不在这,而是在工作频率方面。
    陶瓷基材其实是很古老的电路板基材,其应用历史甚至比现在常用的各种纤维树脂(现在的PCB绝大多数都属此类)基材要古老,可以追述到电子管时代的早期。因制造成本的关系,陶瓷基材在大尺寸PCB方面除极少数对温度、频率、绝缘电阻等要求极高的领域外已基本退出市场,只在微型组装电路(膜电路就是其中的一类)方面有一席之地。而且,常规陶瓷PCB的抗机械冲击和耐形变性能非常差,这也是重大制约因素,宇航、军用的高强度陶瓷材料毕竟是天价。
    至于楼主这样的高绝缘电阻要求则只能用陶瓷PCB,但可以仅将敏感部分提出,做成模块电路,这样可以大大降低系统的整体造价。当然,并非纤维树脂类材料一定不能用,只是其生产、组装的过程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而且必须立刻密封,整体成本反而非常可能比采用模块化陶瓷基材电路更高。

网友:
聚四氟乙烯的好点吧

网友B:
有钱就做陶瓷的,高温去湿,密封处理

网友C:
听闻了,居然有陶瓷的?!

网友B:
军品、航天器材、微波电路等大多都是陶瓷基板,价格很贵

网友D:
楼主可以这样,在关键的地方加保护电路,比如等电势环

然后在高阻抗地方用聚四氟乙烯柱做搭棚焊接,一般不可能整块电路板都要如此高阻的,主要是在输入的地方。最后用环氧树脂胶做密封,防止水气和电解液腐蚀。

楼主:
有电势环,但是不起作用。

没法上图,就描述一下吧。

输入包了一圈地。

GGGGGGGGGGGGGGG
G   IIIII     G
GGGGGGGGGGGGGGG
---------------
+++++++++++++++

G地线
I输入
--15V电源
++15V电源

模拟了一下,如果是I对G的漏电,根据不同运放失调电压的不同,输出有正有负,概率是50%。但是现在对各器件多次清洁以后,所有的漏电都导致输出为正,也就是说漏电是从-15V越过了电势环到了I,应该是通过板基内部漏过去的。运放失调电压最大1mV,折算出-15V对I的影响是G对I的影响的15000倍。

网友D:
这种时候就应该用聚四氟乙烯柱撑起来, 你的应该是

TO金属圆帽封装的运放吧?直接把输入脚悬空搭棚比较好

网友E:
好久没见,今天搞这么尖端了啊!

厉害呀!

网友F:
电势环

电势环不做G,做一个输入跟随电压,电势环接这个电压,包裹输入线。这样漏电流就小啦。

网友G:
用的什么运放?是6001吗?

楼主:
...

Re 11楼:
根本没有用,因为现在的漏电是越过了电势环,应该是通过PCB内部漏过去的。请仔细看我在8楼的发言。

Re 12楼:
现在用的是IVC102,国内所有的货都被我给拿光了。TI那里都没有现货了,如果继续要,必须重新开工,最少要订400片,20周以后才能拿到。现在打算用6001替,6001C试出来的效果非常不好,6001A通过Farnell订到了,从英国发货,一个星期了,还没有到。

网友H(2014-10-14):
将输入引脚边挖二道槽沟。

网友I:
你的信号在什么数量级?把你的PCB版图这部分截个图看看

网友I:
靠,忘记看发帖日期了,什么时候的骨灰贴啊:L

网友J:
这还真没玩过,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