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的识别方法

楼主(2007-08-04):
请大家看看这个FLASH是多大的,各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FLASH

刚才忘记把东东传上来了,补回来。IC42S16800-7T

网友A:
这个是SDRAM

应该是以前的型号,现在应该是IS42S16800-7T,
IS应该是厂商的代号,
42是芯片的一个系列,
S是指SDRAM
168是指16Bit*8M
00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吧
7T是指芯片能工作的频率或速度,是指7ns或7.5ns

它的容量也就是16*8=128M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