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红外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7-08-04):
请问红外传感器的接收管的集电极暗电流和亮电流分别指什么?

网友A:
。。

暗电流是指没有接收到红外信号时的电流,亮电流是.....

楼主:
亮电流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IRM-3638的问题,请问图中的uC是指什么啊?电路输出的信号是不是经解调的信号?

网友B:
亮电流(明电流)顾名思义就是有光时的电流

38输出的就是经过解调的信号,uC是指微处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