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51单片机各大品牌机的优缺点!请各位知道的大侠聊下!

楼主(2007-07-21):
品牌包括:SST,TI,ATMEL.PHILIPS.NEC.HITATCHI.WINBOND,EMC,SNCMOS,STC ,等等!大家吧自己知道的都说说吧!让我们以后选型着下准备!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没有统一的标准,只能说对于某个应用哪个更适合。

楼主:
大家说说!

把自己知道的品牌的说说就可以了!

网友B:
意义不大

不同应用下的选型不同,要先给出条件。

网友C:
ATMEL ------新手练习,
SNCMOS----  是不是打错了,
SST---------IAP
TI----------不知道
c8051系列你没说,
stc的做新手练习的比较好。

楼主:
那标准的80C51或80C52的核来说,谈各自的优缺点

都以8位的MCU来说:
1看速度,有没有就一个时钟周期着为机器周期,
2看存储量的大小,有Flash和RAM的大小,
3看管脚大小,最大有多少个I/O口,最小多少?
4是否在线编程,
5功能是很强,如是否有ADC/DAC/SPI/IIC/UART等
6是否无法解迷
7抗干扰能怎样,稳定性可好!
通过以上方面来说,各大品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