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极管搭了一个滤波器,大家给评判一下,顺便提几个问

楼主(2007-07-21):
先说一下使用环境:电路通流很大,应该大于20A,这只是个模型。电路上叠加了200Hz-1000Hz的低频干扰,峰值30mV左右,现在要把它降到1mV一下。想用此电路实现。
有几个疑问,大家帮忙看一下
0、有使用的类似电路的朋友帮忙分享一下经验,效果到底怎么样?
1、电路采用的是将容值放大来做滤波,那么电容的特性参数比如ESR之类的会对本电路造成怎么样的影响
2、想进一步增大电路的通流能力,将主回路中的三极管换成mos管行不行?如果行的话电路应该怎样改进,如果不行,为什么?
3、目前线路压降比较大,有没有办法减小到0.5V以下?

楼主:
从仿真上看,效果不错,实际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A:
将你那一堆三极管换成一个大电流的NMOS管就可以了

Vth尽量小点的。

楼主:
直接更换就行吗,有没有具体参数上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