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历芯片X1205请教,用过的救急!

楼主(2007-07-22):
X1205说可以设定N分钟或者N秒输出一个脉冲信号
我用这个来唤醒我的系统。
但我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必须写一个具体的时间,才能输出一个信号。
这就要把每次时间算好,写入,而不是写一个N秒就可以了事。
用过这个芯片的,我的理解对吗?

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对分钟报警的写总有问题,有时候能写入可以报警,但有时候就是写不对,所以程序死循环。
有用过的帮忙!!!

网友A:
实时时钟当然要设置具体的时间了,它不是单一功能的定时

建议好好看看器件手册,程序有问题正是你对器件操作理解有误造成。

楼主:
请教

这个芯片里面的非易失性寄存器,更改的次数是不是有限制的呢?
比如几十万次的改写,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