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定位精度比较高的技术是什么?

楼主(2007-07-23):
前提条件,越靠前,优先级越高。
1、便携,因为要跟踪位置,所以要便于携带和移动。
2、定位精度高。最好是误差1-3米内。
3、不在建筑内铺设辅助的网络(或基站)。

如果您是在不知道,也没关系,既然进来了,就留个言,说说您所知道得可以用于跟踪定位的技术。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在科幻电影里面看到

网友B:
远红外或射线透视,然后(机器)视觉定位

网友C:
把地板搞触摸屏

网友D:
没有廉价的有效手段

功能上实用的,价格上承受不起,价格低的,根本没有实用性。

网友E:
这种问题要什么高技术?找把卷尺、请个工人可以达到厘米

我这个办法满足LZ的所有三个条件:

1、便携,因为要跟踪位置,所以要便于携带和移动。
  〉卷尺很轻,当然便于携带和移动
2、定位精度高。最好是误差1-3米内。
  〉卷尺定位精度高,可以达到厘米级的误差
3、不在建筑内铺设辅助的网络(或基站)。
  〉卷尺的使用当然不需铺设辅助的网络

网友F:
多视觉系统

网友D:
呵呵,平常人幽默啊

网友G:
利用红外反射原理和三角形定位法

网友E:
谢谢chunyang前辈,其实我是想提醒LZ,他的前提条件不明

“室内”是什么概念?范围有多大?体育馆里、家里、写字楼里、酒店里、超市里差别很大的。比如在家里,一个10平米的房子中,不用测量,误差一定在1-3米之内。

定位仪器是固定的还是移动(手持)的?被跟踪的是什么,是否运动?人、动物、物品、车辆。。。

前提条件不明很难有明确的方案!

网友A:
本身这种定位就没有低成本、高精度的方案

呵呵
总是异想天开,凭外行的一句话就想找到一条捷径?
美军够牛吧
在建筑物里面还不是靠步话机通信+定位
难道GPS信号能强大到穿透几层混凝土+钢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