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790

楼主(2007-07-23):
那位知道AD790(比较器)可以用那个型号的来替换或者把AD790的内部电路图的发上来,可以发到我的邮箱里timnai@163.com,再在这里提醒我一下,着急的用,谢谢拉

网友A:
比较器就是个运放工作在开环状态,你要内部图干吗

楼主:
回复2楼

我想仿真一电路用到AD790,但元件库没有它,只好找它的替代品,还有就是比如说AD711和AD711AH有什么不同,很多型号后面都加一些字母就像AD711和AD711AH,他们之间有扫描不同?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