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数据采集卡传输的问题

楼主(2007-07-24):
做了一个PCI,用CPLD产生数据ffff_ffffH传到FIFO,然后通过9054传到电脑。
最后调试的时候,传的32位数据总有4位为0。
比如理论上应该是ffff_ffffH的数据,电脑上读出来总是f0ff_ffffH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是固定位电平恒定是PCB或焊接的问题

如果时对时不对并跟触碰等机械因素有关,是接触问题。如果恒错但位不固定并于输入有对应关系,则是你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