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触发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24):
我看到许多可控硅触发板上都有锁相环cd4046和555定时器,那个锁相环是不是起到移相作用?555是不是起到脉冲延时作用?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哪位高人做过,可否详细解释解释,在下多谢了

网友A:
这要看具体设计了,现在很少有那么用的

大多是接成占空比可调的工频同步振荡器。

楼主:
能说的详细点吗,我不是太理解,多谢了

to:chunyang
"大多是接成占空比可调的工频同步振荡器"是什么意思,我现在是想用cd4046实现对可控硅触发脉冲的控制,想用0-5V的电压控制触发角在0-180度连续可调,请问大家有什么良策?

网友B:
不清楚

555是定时器,4046是开关,由于555定时控制4046来触发可控硅工作.具休电路看你的要求

楼主:
关键是如何控制4046来触发可控硅工作呢,我研究了好久都没想

网友C:
4楼

CD4046是锁相环电路,不是开关。

网友A:
要有具体电路才能分析

楼主:
要有电路就好了,我就是想知道个思路

那我想问问大家:除了用TC785或kC06等专用移相的芯片外,用0-5V的电压控制触发角在0-180度连续可调一般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用MCU驱动是最简单且性能最好的。

网友C:
楼主好像是想纯用模拟电路完成

纯用模拟电路,不是做不到,而是很麻烦。
如 chunyang 所说,用MCU驱动是最简单且性能最好的。

楼主:
我正在做个实现方案,用数字方式实现好象也麻烦啊

1.如果用MCU实现,那控制移相角,是不是得用单片机定时器延时触发了,我没做过实验,这种方式稳定吗?,有没有什么成熟的实现方案
2.我现在若只有一个手调电位器,用来输出0-5V电压来调节0-180度移相,是不是很难实现啊?

网友C:
1、程序正确的话,非常稳定。
2、不是很难实现,是很麻烦,而且容易受电源电压以及温度影响。

楼主:
谢谢

to maychang:
你以前应该做过吧,能说说程序的思路吗?

网友C:
首先你需要过零检测。过零检测产生单片机的外部中断,让单片机知道现在电流过零。外部中断重装定时器,以产生一定延时。定时器中断发生时触发可控硅。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问问chunyang,可能他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D:
回11楼:

1。同意 maychang

2。方法是: 整流(不滤波)-> 限幅成为梯型波(取同步)-> 单结管(作电源)->  触发可控硅 。
 0-5V -> 三极管(作恒流)控制单结管(移相)。

方法2 由于是脉冲蔟触发也很稳定可靠。只是单结管现在可能不好买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热心解答

1.今天好好研究了一块触发板(是我们公司原先买的),发现好象其用的是不连续过零触发,也就是说,当发现整流后的电压比设定电压低时就过零触发,比设定电压高时就不触发,但我怀疑这种方法整流后是不是脉动很大?
2.听maychang说好象chunyang有什么好的办法,能给我们说说思路吗?谢谢

网友C:
回楼上

这种方式,是改变导通的周期数,不是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角。好处是过零触发,干扰小,不好是变化慢,只能用于不要求速度的场合,例如控制加热。这种控制方式一般不能用于整流电路。

网友E:
有专用的触发集成

网友F:
是要检测过零

但是测的是电流还是电压????
谁能给个正确的答案

网友F:
检测电流过零是不是对感性负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