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子板上MCU功耗的测量方法

楼主(2007-07-25):
我的子板是个只有MCU的板子,用板间连接器和主板接口,想请问大家如何测量子板上MCU的功耗?因为MCU有几路VCC入口,如何统一测量电流呢?

网友A:
在地线端测量就行

楼主:
电源端可以不?

网友B:
必须汇总后单线测量

不论电源或地。

楼主:
Thank you Chunyang

俺就是这么做地,感觉只有这样了啊。不知道MCU的输入口的电流会不会影响呢?就是会不会有漏电流造成测量的误差?

楼主:
请大虾们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