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A 1.2V锂电池的短路电流比较器

楼主(2007-07-25):
 1.2V  当短路电流大于1.5A时亮绿灯  小与1.5A亮红等   的电流比较器怎么做?那位大峡给于指点 谢谢

楼主:
您能不能给我一个电路图?

网友A:
这是电压比较器的最典型应用

给定一个56.25mV电压即可。这个电压可以用个电位器从基准电压分压得到。由于比较器总有失调电压,这个电压应该可以在数mV范围调整。
建议用LM393,两个比较器刚好。

楼主:
我要做的是电流比较器 不是电压比较器!

网友B:
先用分流器把电流转换成0~75mV电压,再用电压比较器比较

LS不是都给你算好了嘛,方案也给你了,晕

网友C:
短路的时候基准电压怎么保证呢?

网友A:
回楼上

LM393或LM339总要用电的,点亮LED也是要用电的,由这个电源产生电压基准。

网友A:
回楼主

一定要比较电流,倒是有这个东西,叫流比计。过去常用的摇表,就是用流比计测量电阻的。不过,那个成本你大概受不了,比 tyw 给你的方案二十倍也多。

网友D:
有1.2V的锂电池吗?疑惑中

3V或3.6V吧?

网友E:
要想用被测锂电池供电

可以通过二极管接个几百 uF 的电容
即使锂电池短路,电容两端也能暂时保持电压
但也只能持续很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