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出某一发射器(如433MHz)的发射功率dbm

楼主(2007-07-25):
(无正文)

网友A:
用带功率测量的频谱仪才行,安泰信的不支持

有专用仪器,也有综合类仪器,一般用无线电综合测试仪,信号要直接馈入,否则就是测场强了,定义方法将截然不同。

楼主:
谢谢chunyang指教

还有问题请教:
如图所示,图片右下角有四个输入衰减按钮,每个是10dBm,有什么方法可以估算得出发射功率是多少个dBm吗?

楼主:
奇怪,图征显示不了

给个超连接

是频谱仪的图片

网友A:
没法直接测量的

这类低端频谱没法定标,变通的办法是拿个已知发射功率的同频同级(指功率级)发射系统,然后取相对值,看刻度估算。

网友B:
只能用chunyang老大说的变通方法

呵呵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