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俺被这破液晶整晕了~~~~~~~~~~

楼主(2007-07-31):
液晶是12232,字符型。内存分4页,分别对应屏幕8行。

工作时,用来显示数字或字母,可显示15列,2行。每个字符占8列,16行点阵(两个页)。
刷新LCD时,只刷新显示数字的区域:编写了一个显示一个数字的程序,入口参数为数字所在行的序号(从屏幕上看,取值1.2.3.....15),上半个数字所在的页序号(数字是第一行时,该参数为0,为第二行时是2),要显示数字的值。即,确定写入页,和写入的列地址,最后写入一个字符。

出现问题:在屏幕上的第5个位置写一个数字,它却显示在第一个位置处。偶尔也能显示在第5个位置上。其他位置都正常显示。

但是,在刚上电时,开机显示正常(显示一屏幕汉字)。开机扫描不象上面一个一个写入,而是先确定显示列以后,一下写满整页。开机显示总正常。

是不是液晶本身有问题呢

相关下载

网友A:
估计还是程序问题...好好查查吧...或者去网上找个现成的来

楼主:
感觉现象奇怪啊,开机显示怎么正常啊。另外,我在别的位

也都是正常的。

这里有用老树开发板的吗,帮俺实验下这个程序,看看是不是液晶问题

网友A:
估计是你定位的程序部分有问题。

楼主:
如果在第5个位置处写一个数字显示,并且

一直调用。在屏幕上会在第一个和第五位置都出现的。

     if(char_no<8)                        // 在左半屏
     {
       line = ((char_no - 1)* 8)+2;                // 字符,宽度为8,共显示15个字符7*8+4=60,第一个
         wr_m_i(0xb8|page);wr_m_i(line);            // 字符从第3列开始显示
       for(i=0;i<8;i++)wr_m_d(char_code);        // 写字符上半部分
        page++;
        line = ((char_no - 1)* 8)+2;
        wr_m_i(0xb8|page);wr_m_i(line);
       for(i=8;i<16;i++)wr_m_d(char_code);        // 写字符下半部分
     }
     else if(char_no>8)
     {
            ..............

网友A:
调用慢些试试?

楼主:
应该是连接线太长了,

我用手一摸排线,右半屏第5个字符就会显示在第一个。手一拿开,就恢复正常了。

谢谢00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