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的电解或者钽电容的材料一般是X7R还是其它别的。

楼主(2007-07-31):
看一些芯片手册上说,电源芯片的输入和输出可以使用
either ceramic X7R dielectric or aluminum/tantalum electrolytic.
是不是如果用贴片的电容,一般用ceramic X7R dielectric的就可以了,仅指类似上面的应用,不包括一些高要求的,比如用到NPO材料的。用带极性的反而不如上面的方便,还要辨极性。

网友A:
X7R是陶瓷电容材料,并非铝或钽电解

网友B:
这问题问的真是!

电解电容常见材料是铝或钽,至于钽电容还用说吗?至于X7R、NPO等都是独石瓷介电容,不是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