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N74HC245和SN74AHC245的区别?

楼主(2007-07-31):
有一个电路,我使用SN74AHC245时不稳定,而使用SN74HC245没问题,请教两者的区别?我只看到两者传输延迟不同,SN74AHC245更快。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AHC应该是带施密特输入的。

网友B:
AHC是所谓先进HC电路

主要改进是速度更快,功耗却未因此增加,不少型号还更小些,至于是否施密特输入要看具体型号了。几乎每一种HC电路都有对应的AHC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