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Max4172电流检测IC的请进:

楼主(2007-08-02):
问题:理论值与实际值不符合
V实际 = 3.3V
V理论 = 0.6V

下面是理论值计算,是否错误???

    Iload         Rsense      Rout      Vout      Factor
0    0.1A       1Ω          3.48K    3.48V       34.8V / A
1    1A          0.1Ω        1K        1V         1V / A
2    100mA   10Ω            1K        1V         10V / A
3    10mA     100Ω          1K        1V         100V / A
4    0.5A      0.2Ω         2.5K      2.5V      5V / A
5    20mA    50Ω            2.5K      2.5V      125V / A
6    10mA    100Ω           2.5K      2.5V      250V / A

Iload    Vout = Factor * Iload        Rsense
350mA    1.75V                         0.2Ω
20mA      2.5V                         50Ω
10mA      2.5V                         100Ω
100uA     25mV                         100Ω
10uA       2.5mV                       100Ω

楼主:
好像完全没有功能,电源电压一变,输出就变了很多

是不是原理图出了问题?或者,IC 是次品?

网友A(2010-10-21):
5    20mA    50Ω            2.5K      2.5V      125V / A    好像不对,那个Vsense好像最大只能175mv,你这个都超了,我有个问题的就是PG引脚是怎么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