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程序如何改成汇编,谢谢!

楼主(2007-08-06):
;
;单片机C51串口中断接收和发送测试例程(含通信协议的实现)
;通信协议:第1字节,MSB为1,为第1字节标志,第2字节,MSB为0,为非第一字节标志,其余类推……,最
;          后一个字节为前几个字节后7位的异或校验和。
;测试方法:可以将串口调试助手的发送框写上 95 10 20 25,并选上16进制发送,接收框选上16进制显示,
          ;如果每发送一次就接收到95 10 20 25,说明测试成功。
 ;
;//这是一个单片机C51串口接收(中断)和发送例程,可以用来测试51单片机的中断接收
;//和查询发送,另外我觉得发送没有必要用中断,因为程序的开销是一样的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INBUF_LEN 4   //数据长度

unsigned char inbuf1[INBUF_LEN];
unsigned char checksum,count3;
bit           read_flag=0;

void init_serialcomm(void)
{
    SCON  = 0x50;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MOD |= 0x20;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80;       //SMOD=1;
    TH1   = 0xF4;       //Baud:4800  fosc=11.0592MHz
    IE   |= 0x90;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 1;          // timer 1 run
   // TI=1;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void send_char_com(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TI==0);
    TI=0;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strlen为该字符串长度
void send_string_com(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int strlen)
{
    unsigned int k=0;
    do
    {
        send_char_com(*(str + k));
        k++;
    } while(k < strlen);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
    if(RI)
    {
        unsigned char ch;
        RI = 0;
        ch=SBUF;
        if(ch>127)
        {
             count3=0;
             inbuf1[count3]=ch;
             checksum= ch-128;
        }
        else
        {
             count3++;
             inbuf1[count3]=ch;
             checksum ^= ch;
             if( (count3==(INBUF_LEN-1)) && (!checksum) )
             {
                 read_flag=1;  //如果串口接收的数据达到INBUF_LEN个,且校验没错,
                               //;就置位取数标志
             }
        }
    }
}

main()
{
    init_serialcomm();  //初始化串口
    while(1)
    {
          if(read_flag)  //;如果取数标志已置位,就将读到的数从串口发出
          {
               read_flag=0; //取数标志清0
               send_string_com(inbuf1,INBUF_LEN);
          }
    }

}

网友A:
嘿嘿

名牌的屁帘卡裆西服,如何改成大褂和缅裆裤?
LZ有趣,怎么有这样的要求?

网友B:
我试一试

     READ_FLAG  BIT   00H
        ORG     00H
        LJMP    START
        ORG     23H
        CLR     EA
        SETB    READ_FLAG
        RETI
START:  MOV   SCON,#50H
        MOV   TMOD,#20H
        MOV   PCON,#80H
        MOV   TH1,#F4H
        MOV   IE,#90H
        SETB  TR1
        MOV   R2,#04H  ;长度
        MOV   R0,#30H  ;要发送的首地址
LP:     JNB   READ_FLAG,$
        CLR   READ_FLAG
SERIAL: LCALL   SEND
        DJNZ    R2,OUTSE
        SETB    EA
        LJMP    LP
OUTSE:  INC     R0
        LJMP    SERIAL
SEND:   PUSH    ACC
        MOV     A,@R0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POP     ACC
        RET
由于本人对C语言不够了解,可以有不对的地方,我去看一下资料,要是不对的地方,下次再改,懂的人可以指教一下吗??谢谢

网友C:
使用Keil输入C程序

编译即可看反汇编代码.

网友D:
用楼上的方法即可,不过:

那不是反汇编代码!
两回事!

楼主:
udbit18 同志,汇编程序编译不对,符号未定义:F4H

网友E:
楼主这样的懒人都有,我何必还潜水?

网友F:
有创意,狠

网友G:
让编译器给你编,快而且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