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朋友用过CS9236这个片子?MIDI合成用的,

楼主(2007-08-06):
大概多少钱一个呢?网上找了下没找到价格。

网友A:
晕,又是红叉,02年是2~16元美金

去这里查 → http://cn.ic-on-line.cn/pdfsearch.asp?searchpart=name&skey=rc500
02年是2~16元美金

楼主:
多谢。2到16美金?范围这么大啊?

我在深圳订了样片,60块, 明天快递过来, 加快递费10块.

网友B:
这么贵啊?

网友C:
要做电子琴?

楼主:
是啊,我也觉得有些贵。不过管不了那么多了,先买了一个

网友D:
一会儿被蛋蛋的静电给击穿了

哈哈

楼主:
整一张乌鸦嘴...

网友B:
看了下资料,还要外接DAC和功放...

楼主:
是啊,还好,4333也就几块钱这样子吧,外面再弄个运放就算

只做线路输出,不搞功放了,用音箱来放。

楼主:
对了,xwj你有没有更好的片子推荐一下?

即方便购买,又便宜的~~~~

网友E:
圈圈买这个片子做甚?

突然要玩MIDI了?

楼主:
比赛用的,呵呵

我们准备做个吉他效果器的,顺便弄成USB MIDI吉他

不过要将输入信号识别出来,不容易啊。想过用FFT,滤波器组等,效果都不理想,最后还是决定用FFT来搞。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idea呢?帮忙想想~~~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0&t=2627867&tp=%u4ECA%u5929%u603B%u7B97%u89C1%u8BC6%u4E86%u4E00%u4E0BDSP%u7684%u8BA1%u7B97%u901F%u5EA6%u4E86%uFF0C

网友:
现在电脑上播放MIDI好像都是软件合成的了。

产生MIDI乐音的方法一种是(frequency modulation,FM)合成法,另一种是乐音样本合成法,也称为波形表(Wavetable)合成法。

可以看看以前的声卡用的什么芯片。

现在的手机播放铃声也需要MIDI合成芯片的。

网友F:
要是接电脑的话应该

考虑下软件音响合成,有不少游戏机模拟器是开源的,能找到一些参考的.像DOSBOX就带了YMF262芯片的软EMU.

楼主:
接电脑那端我不用管了,电脑的声卡系统会自动帮我搞定

我们直接做成USB MIDI设备,就可以使用了.

我们想做成不接电脑时,也能由自己的MIDI芯片产生音频信号.

网友A:
吉他品位转换器不好做哦

wav档转midi档的软件有现成的,单音还可以,多音道的就令人失望了

楼主:
wav转midi还好,它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多的采样点去计算

但是我们做MIDI吉他就不一样了,需要一定的实时性,延迟不能太多,太多了效果就不好了,也没法弹。

所以采样点不能太多,就要识别出来,然后送给MIDI设备。

网友G:
好象是台湾世纪民生的东西

这个厂家的东西一般都是特殊料,如果生产厂家拿货,价格会很便宜,市场上拿货要么是没有,要么是没有……

世纪民生好象还有带51核的一些东西,在深圳做AUDIO的很多都知道这家,这家一般不作通用MCU推……

我估计这玩意真正大批量采购顶多3块多钱

楼主:
恩,我估计也没这么贵的。还好我只用样片而已,不然亏死

网友A:
00的关键在于信号拾取及分析

键盘一一对应好办
你那六根钢丝弦就不好办了
从乐音倒过来求音符吃力不讨好
倒不如从钢丝弦上动脑筋来检测指位

楼主:
想过这个方案,但是基本上没有收获

要改装吉他很难。如果只是钢弦吉他的话,我们想过可以把它当作6行20列的矩阵键盘
来看待,在弦和品丝上分别接扫描线,但是不好接,接了也不好弹。而且也没法
判断拨了哪根弦,力度是多大。如果是使用玲珑弦的古典琴时,就没法用了。
并且这样搞也就体现不出DSP在系统中的作用了,不适合我们的比赛,嘿嘿。

没有办法,最后只好从音频信号出发,再去检测音符。

但是检测很难,最低的E音大约82.7Hz,跟它上面的F音只差几Hz。而且有大量的谐波(幅度比基频还大),
会让程序分辨不出是实际弹了这个音还是由于谐波引起的。好在谐波是八度关系,即便误检,也不会
太糟糕。而且FFT又存在着时间分辨率和频率分辨率之间的测不准关系,但是我们的系统要求采样时间
又不能太长,真是麻烦。现在检测到的准确度大概只有70%左右,再优化一些参数或者算法,
或许可以再有点提高。

网友A:
试试薄膜键

做一长条薄膜键衬在弦下面(这就与弦材无关了,成本也不会很高),缺点是没有力度信息,除非薄膜键是电阻材料做的.另外象颤音,滑音也不大好处理,除非分割得足够细,那样的话引线会太多,除非并→串接芯片做到薄膜键上
还记得我贴过的有关midi键盘力度处理的工艺资料吗,可参考一下.

转贴一篇好东东"电子琴力度键是靠测速得到的",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楼主:
恩,当然还记得。

吉他跟键盘不一样,键盘一按下就要发声,但是吉他光按了还不一定发声,还要拨了弦才发声,并且还有空弦音。
并且那样改装了很不好弹啊,我们希望的是用普通吉他,不用改装,使用我们的系统就可以变成一把带效果器的
MIDI吉他,那才有点意思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多想想怎样准确的去识别音符比较好~~~

老T,帮忙想想怎样才能即快又准的识别出来呢?

网友A:
难,史无前例了,祝00好运

楼主:
估计不是好运,是好晕了...

还好现在已经基本上能够检测出来,就是灵敏度和准确度不够,先不管这么多了,做好了马马虎虎能演示就好。

好象我在网上看到别的公司做的产品效果也不大好,估计是蛮难做了。

网友E:
呵呵,要做得好可是高难度的东西

觉得还是做音高、音长识别好些,用DSP做简单的快速傅立叶展开就可以,然后查表找到音高,只确定音高的相对关系就行,这样不要求吉他定音,只要各弦的音高关系正确就行,然后采样点足够密集以保证实时性并检测音长,难点是混合音的通道分离。如此找到音程、音长输入合成器,调高和效果由合成器实现。这样应该是最简单的“软”吉他了,只是某些演奏技巧无法表现如滑音、颤音、哑音等,不过可以用脚踏开关辅助实现。这样的方案直接用电吉他做输入会更方便些。

楼主:
吉他定音倒不是问题,难就难在如何快速正确的识别出弹了

这个效果器的一个功能就是吉他调音器,首先要根据它把吉他定到标准音.

我开始也觉得用FFT应该很容易找出对应的音的,可是实际情况却没那么理想.

直接用FFT变换,要分辨到1Hz,就需要1s钟的采样信号,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要另想办法.
还好,有一些频率细分的方法.但即使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能够做出频谱图,结果也发现频谱泄露
严重,原因主要有截断效应,振动幅度变化时引起的调制等,并且谐波很多,导致无法正确识别
较高音是否真的有弹响.我使用matlab读取数据进行FFT,结果人眼都很难正确识别出正确的音,
更何况用程序来搞了。我们只好将算法尽量简单,力求实现最基本的单音识别先,如果这个能够
做好,拿来做旋律吉他也还是不错的。我们队的三个人都是弹吉他的,到时给两个伴奏,一个
弹主旋律,呵呵,还是蛮好玩的,想想就有点动力了~~~~~

网友A:
确实如此

越是和的弦越是难分离,等00成功了俺也整个midi二胡玩玩,哈哈

网友B:
哈哈,到时用吉他“弹”二胡...

楼主:
呵呵,别说是弹二胡了,就是弹笛子,弹口琴,弹鼓,弹提

弹啥都没问题,哈哈~~~~~借用一下周星星在国产007里面的话:“听上去我是在吹笛子,其实我是在弹吉他...”

当然,要是tyw整个MIDI二胡出来,那就可以用来拉吉他了,也可以用来拉钢琴,拉笛子,拉鼓,拉萧...恩,就这么多吧,拉多了可不好...

网友E:
所以我才建议你用查表法啊

先录制一遍所有弦音的频谱,然后选择合适的匹配方法进行查对,频率上具有整倍数关系的音,直接对照频谱的话还是可以分辨的,这样可以避免细节分析,速度就快多了,至少对于单音旋律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恩,这个就有点类似模式识别里面的特征提取了

但是实现起来同样也会有不少问题,估计比直接使用频率识别法还麻烦,因为事实上,
这个频谱我是已经知道的了,然后再直接去编程比较容易.

网友E:
等你做好了,也让俺玩玩

n年没碰吉他了,想起来还真有点手痒。

楼主:
好的,哈哈~~~~不过我们的DSP开发板好象做完了就要上交啊,

楼主:
CS9236 MIDI合成出声音了,灌水庆祝~~~

昨天中午去赛格买了元件,搭好电路,直接通过串口把数据塞给它就出声音了,真好用...

PS: 昨天晕死了,去买元件,叫小MM拿2个28脚的PLCC插座,结果她给我拿了2个20脚的,
我也没数,看大小差不多,就拿走了,回来发现芯片大很多...当时就倒塌了,数了下,
才发现只有20脚...没办法,我只好从以前的电路板上撬了个32脚贴片的PLCC座,
把引脚掰出来,然后贴到万用板上去了...幸好这个芯片只有两边引脚有用,另两边
都是NC,我可以只用长的那两条边,还好,看来好人还是有好报的...偶以后不去她那
买元件了...

网友B:
哈哈,色令智昏

网友B:
那个,合成效果怎么样?

--和创新声卡或雅马哈的软波表相比

网友E:
那应该是不同档次的

价钱放在那。

楼主:
那是比不上,它是标准的GM库. 不过声音还是有点象模象样的

就是有些乐器的音色表现不太明显...不过对于我们比赛来用,已经足够拉,演示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楼主:
呵呵,多谢。 对了,在GM库里好象没有二胡这个东东...

看来用吉他弹二胡的梦想是要破灭拉,这对老t来说可不是好消息...

不过MIDI二胡还是可以照样做的,用二胡拉吉他算了...

网友A:
二胡拉吉他,笛子吹竖琴,晕,俺要打烊了

网友E:
标准库里是没有中国乐器

调用专用库即可。

网友H:
说实在的这玩意做到实用相当的难啊

好像产品里比较经典的是Roland GK-2A ,原理是分弦拾音的,据说效果也差强人意。再就是一个古怪的吉他品种LINE6公司的VARIAX系列及它的效果器版本——人称猪腰的POD,纯粹基于DSP处理的,也不生成MIDI,但是奇妙在于可以模仿各种经典的吉他音色。哦想起来以前还有个家伙做过一个基于谐波提取后合成音色的吉他合成器,原理上介于上面两类之间吧。

难度主要在于6弦整体拾音的信号里含有复杂的谐波(单弦自己的音色里的谐波和复弦的和声关系带来的频率相关成分)。如果这种原理的方案能够实用的话,软件的吉他MIDI-VSTI插件早就满天飞了。但是到目前还是没有一款好使的软件能做到这点。

说来说去,键盘还是最好的MIDI录入工具,用键盘弹吉他、口琴、笛子什么都能做到比较逼真的效果。祝愿圈圈比赛获得好成绩。呵呵

楼主:
恩,多弦识别是很困难的,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只做单音识别先

即使只做个旋律吉他,到时演示的时候应该也还是很炫的。即便是只做单音识别,也还是不怎么好啊,哎.
等过段时间做好了,录个音上来给大家试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