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N4007和1N5408的管压降是否有区别?

楼主(2007-08-07):
哪里有介绍??

楼主:
C5478和C2383的发射结的导通电压是否不一样??

C5478和C2383的发射结的导通电压是否也不一样??

网友A:
1N4007和1N5408的管压降是否有区别?
稍有不同,同样的正向电流,4007的压降稍大一点点。
这是由于结面积不同,体电阻造成的。

网友B:
相差50-100mV

我测过1N5401和1N4001的特征曲线
在下面贴(接近底下才有图片)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t=2599976

楼主:
见一外国电路用"1N5408"来导通三极管C5478

见一外国电路用"1N5408并一小阻值电阻取样电压"来导通三极管C5478
想搞明白:他们用"54"的二极管来导通"54"的三极管是否有讲究?
现用1N4007和C2383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