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通信出现一个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7-08-07):
    现有数据采集卡A、中心板M,M发送指令给A,A收到命令后进行数据采集返回结果。A与M之间的通信线路:(A)485接口+485转232转换器+(M)232接口;注:485转232转换器可接5V电源,如果与电脑通信则可以不使用5V。
    已经调试过,A与M分别可与PC通过232串口通信,但A与M间通信M发出命令后收不到任何数据;注:M跑UCOS-II。
    请教各位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TXD、RXD可能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