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手持设备(如万用表,手机等)的开机原理

楼主(2007-08-07):
按下或长按ON/OFF键
设备就能启动或关闭

有个疑问
在关闭的状态下
CPU是处于低功耗休眠状态
还是处于断电的状态??

如果是断电状态
那么开机的原理是什么呢?
仅仅通过电源管理芯片就能实现吗??

多谢指教……

楼主:
如果有图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A:
关机时cpu处于断电状态

当按下on/off键时,电源管理芯片的使能脚被手动拉低或拉高,此时可以供电给cpu,cpu与电源管理芯片通过i/0相连,cpu工作后,拉低或拉高该i/o,即可控制电源管理芯片。关机时只要改变该i/o的电平,就可以关闭整机电源。

楼主:
谢谢!!

如您所说
那么在关机时
仅仅是电源管理芯片处于待机状态
其余的都是断电
只有按下开机,将电源管理芯片输出使能时
其他芯片才处于供电状态
对吧

我试试看

网友B:
象手机一类的

cpu可能关机时是休眠状态

网友C: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

我看到一个产品上的开关机按键(同一个按键)是直接接在单片机的I/O口上的,那这种开关机的原理是否单片机的休眠状态有关?谢谢

楼主:
若是直接接到I/O

那就很有可能是休眠状态了
否则单按一个开机键怎么能让单片机供电

楼主:
还有个问题

如果关机时CPU处于断电状态
那插上充电器时
是否也是如同按开机键般激活电源管理
然后给CPU供电
CPU检测到"充电器插上"的状态并显示

否则充电时需要如何设计电路才能让CPU识别并显示
请指教

网友D:
先激活冬眠中的CPU,延时5秒是为了防止偶尔碰到键而误开的误

先激活冬眠中的CPU,然后判断按键有否超过5秒,有超过,则开机,否则作为误动作,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