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MIDI键盘或者其它设备的朋友来看看,为啥我返回的通道

楼主(2007-08-10):
我昨天做了个USB MIDI键盘,但是我返回通道无效? 就是说,返回的数据,不管设置为哪个通道,
发的音都是一样的! 其它通道还好,可以直接通过选择音色来改音色,但是通道10是打击乐的专用
通道,没法改啊. 我用的是cakewalk软件放的音,必须在录音轨中指定它使用哪个通道,然后它
就忽略了我MIDI键盘返回的通道值. 我想要的效果是MIDI设备返回的是哪个通道,它就在哪个
通道响,该怎么做? 或者有没有其它更好的软件推荐? 最好体积不要太大的. 另外,有没有
办法可以设置不要装其它软件,就让windows发出MIDI设备的音?

网友A:
记得你的声卡是创新的

干吗不用“维也纳”呢?

楼主:
刚刚看了一下MIDI的消息,其中有一个Omni模式,回去再试试

When Omni mode is On, the synthesizer will respond to incoming MIDI data on all channels. When Omni mode is Off, the synthesizer will only respond to MIDI messages on one Channel.

也许就是它了,是通道模式消息,我先启用它,然后再看看。

我的声卡是创新的,SBlive CT4620。 “维也纳”是个软件吧?还是音色库?我去搜索看看,

网友A:
是软件,创新自己的。

音色库我用的是短歌行,想找更好的一直没找到。

楼主:
是不是一定要在PC上安装软件,才能使用MIDI键盘?

能否像话筒和线路输入一样,不用安装软件,而直接使用MIDI输入设备,让声卡发声?

网友A:
是的,需要设备驱动

除非系统自带,但也是得有驱动的,否则软件不认。

网友B:
哈哈

这是叶孤城与西门吹雪的对话,让我们这些小生们望尘莫及啊

网友C:
小00去邮箱收"Midi规范"(中文版)

那是俺95年从台湾老板那儿得到的,外面不多的哦
可惜还不能贴图.
晕,能贴了

网友D:
老Tye给我发一个啊

xwjfile@21cn.com

网友C:
Midi规范"(中文版)

网友C:
Midi规范 PDF档

Midi规范.part1.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01970219.rar
Midi规范.part2.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019812799.rar
Midi规范.part3.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01990628.rar
Midi规范.part4.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019929105.rar
Midi规范.part5.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019109291.rar
Midi规范.part6.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0191041515.rar
Midi规范.part7.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0191230595.rar

网友C:
to xwj: 去收

楼主:
已经收到,谢谢老T. 可惜是繁体版的呀...

http://www.midi.org上面也有很多资料,当然,没有中文的了,还好我有金山词霸,嘿嘿...

chunyang老大,你所指的驱动是哪一层的? USB MIDI键盘设备是自带设备驱动程序的,难道还有另外一层驱动吗?
我现在直接使用一些应用软件可以接收MIDI消息并发声,但这样需要重新装个软件,不太好,
如果能够像话筒那样插上去就可以发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