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7-08-10):
如果输入是110V有效值的正弦波不过频率是5kHz,是不是和普通的开关型高频变压器设计类似?另外,原边是约110V电压有效值,电流500mA,电压电流有接近90度相位差。负载消耗的有功只是2-3W,看一些工频变压器的参数是原边220V,3W,副边12V,然后推算电流,但上面的好像不能这么推算,变压器的容量按110×0.5VA算?上面的变压器前级还有电容,利用电容和变压器的原边电感进行谐振。

网友A:
对,和开关电源用的变压器类似

变压器的输出功率参数由次级电压和额定电流决定,不过无功功率太大效率就会大幅下降,不能简单那么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