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增压泵是什么东西,要200多?

楼主(2007-08-10):
(无正文)

网友A:
水泵吧?

在用水高峰时段水压不够时和邻居抢水用的。

网友B:
2楼说得很o耶!

网友C:
再贵你也只好认了,除非买温州货,打对折

按照国家建设部管网供水压力服务规范要求,城市供水服务压力为0.14兆帕斯卡,这个压力只能保证供水到3—4层楼;而四楼以上的供水属二次供水的范畴。一般城市目前管网平均压力达到0.30MPa以上,远远高于国家标准,基本能够满足全市6层楼用户水压要求,但从安全运行角度考虑,个别6层或6层以上用户由于所处地理位置较高,公共供水管道水压不能满足用户使用要求时,必须增加二次供水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