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OS驱动电路是否有什么玄机?

楼主(2007-08-11):
(无正文)

网友A:
我蒙的

TLP250的推挽结构具有强大的驱动能力,这是克服MOS管栅极电容的前提,两个电容用于加速,因为电容电压不能够舜变,R15用于限制栅极的存储电荷数量,D17用于栅极用高电平向低电平跳变时提供栅极存储电荷的回路,R14用于限制栅极充电电流。

总之,这是一个MOS管的高速驱动电路。

网友B:
R15用于限制栅极的存储电荷数量?

没看出来

楼主:
R15就是连在驱动电源与地之间的,所以感觉……

感觉这个R15似乎跟这个电路一点关系没有!
期待高人指点迷津,真的看不懂到底什么意思!

网友C:
线路有没有抄错?

网友D:
确实不大对

至少D17的用法不是正常的。

网友E:
正负电源驱动?

楼主:
晕,王老师又要转!

没关系的,转吧!

没弄错,是公司请来的一位同事画给我的,让我试验,他的电路曾经也有这么做的,不过我只看到他电脑里是这么画的,实物没见到过!

他当时也没太多解释,就让我帮试试。
太忙,还没试呢!

网友F:
这里就是没改名字的新手园地.呵呵,老王忘记了啦.

这个电路有意思!要好好研究研究!
貌似传说中的伪升压.7楼说这个用法不正常,那么整个电路都被否定了.真是这样吗?^_^

网友D:
真人看看

这个5.1V稳压管有什么用?
和二极管正向一样。TLP250中电流不可能反流吧?

网友G:
奇妙~~~看不明白---高人一个~~~

俺是模拟菜鸟~~~

楼主:
试验完了,没有升压,感觉一切都正常。

不过本人愚笨,也许仍没能看出玄妙之处。
测了Vgs信号,没有升压,也没有负电压,感觉一切似乎都很正常。
Vgs端的波形也详细记录下来了,不过不好画,先就不贴了!

网友H:
单就这部分电路来说:

C21 C22 R15 D17 没任何意义。

网友I:
我来说两句

R14限制输出电流,C21、C22、D17形成两个电压,+10V及-5V,在TLP250输出高电平时使用+10V,输出低电平时利用-5V以便MOS管的快速关断,R15的作用是在系统断电时快速释放+15V的电压,以保护MOS管

网友J:
稳压管应该是产生 -5V 电源的

但少了提供下拉电流的电路,出不来负电压
下拉电流应该大于光耦 GND 电流

网友D:
lxshd 这两句,全是错的

 awey 说得对,“C21 C22 R15 D17 没任何意义”。
不过这四个元件,接上也并不影响工作,仅仅是多余,还不是添乱。
楼主不妨将这四个元件拆掉试试看,那就看出“玄妙之处”了。

网友F:
哈哈,多装几个元件好阵容啊!

元件太少了不够派头.

其实楼主做个WEWB实验不就有答案了么?要么买些元件实验一下.

我凑热闹的.不算回答问题.

网友F:
这样改一下,不难看!

网友K:
这 -5V 从哪里来

  根据自身的电路结构, 将 MOS 的 G-S 电荷引过来, 只能产生 +0.7V 的电压, 除非外部电路驱动!

网友L:
一点拙见

R15应该接在250的5、6之间
稳压管为了产生负压,但是接错了,且负压对mos管来说没有太大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