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学通信原理时解释过1B=8bit的原因,现在忘了,唉

楼主(2007-08-11):
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能否给介绍一下,1B定义为8bit好像是有原因的,不是随便规定的吧?
记得《通信原理》上还有一个推导过程,可惜那本书太抽象,毕业后就扔了,有点后悔,不过那玩意确实太抽象了!好像就取样定理实际工作中有点用,其它……

网友A:
从未听说过....

网友B:
来自于16进制的数制表示法

一个16进制数用二进制表示是4位,这也是为什么第一代微处理器是4位的原因,然后按2倍关系递增,故有8位、16位、32位、64位、128位……

网友C:
受硬件限制

当时的存储技术是非常低下的,所以将当时实际应用中对数据量的需求和硬件技术作了权衡,觉得1B=8bit是比较平衡的。如果那时的硬件技术有现在这么先进,说不定就1B=16bit,甚至1024bit了。

楼主:
咦……我还真记错了?

我好像真的记得在上《通信原理》时,教材上解释了为什么1B=8bit,当时老师也说这就是1B=8bit的原因……

天……难道俺梦游了!晕啊!

再次感谢几位位高人!怎么都夜猫子啊!^_^

网友D:
這倒沒聽説,還有原因...

网友E:
在8位上讲,就是1BYTE=8BITS,不过这是20年前的概念

我想现在就8位的(含准8位)也应该是这个概念。如果是16位的,应该说1BYTE=16BITs(这是我推测的)。

网友F:
首先处理器处理的最佳数据宽度是2的幂次,其次8bit是权衡的

1)8是2的幂次
2)2的8次幂为256,可以表示大部分逻辑数据
3)实现数据宽度为8位比16位容易很多,也适合当时的半导体工艺水平

LZ可以以上面3点评估一下4位的数据宽度的特点,有利于理解为什么是8。

网友G:
嘿嘿

回忆一下“熵”的概念吧?
似乎1B=8bits是有原因的。
不过我也忘记了!

楼主:
冤哦,俺在问之前一般都搜过了,找不到确切答案才……

王老师千万莫怪罪^_^

嘿嘿,终于有人也说似乎有原因了。今天去市区太热没去书店,看来本性还是够懒,王老师还是批评的对,嗯,要改之!

网友H:
一个字节=8bits,一个字=16bits......

一个字节=8bits,一个字=16bits.注意:一笔32bits的数据叫“长字”。......7楼也来想当然了.(要扫盲的自己找资料去).
因为8位机时代的到来,真正意义上的计算机才使用8位一组的二进制数据作为基本数据传送单位.这样一个由8个连续bit组成的数据被称为1个Byte.ASCII码就是基于这么一个数据规模而建立的.(4个bit(s)办不到!)

一个字节=8bits,这是革命性的!(在当时)
一个字节=8bits,这是历史性的!(在现在)
一个字节=8bits,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未来)

网友B:
“约定”如此,就得尊重约定

网友E:
呵呵,真人真有你的。

网友I:
二进制很容易的能转换成十六进制。

十六进制更能清晰的表达数据,更能清晰的表达亿二进制为基础的计算机数据。
一个十六进制单位要用四位二进制表达。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个byte不是7bit或者9bit的原因。

回复老王一下: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很多人估计都回答不出来。

网友A:
9位照样也可以用3位8进制表示...当然用3位16进制照样可以表

网友I:
2进制,4进制,8进制,16进制都可以很方便的表示二进制。

但是用16进制,就不是很容易和十进制混淆。
用8进制表示一个9位的字节,要三个八进制位,是否太长了一些。

网友D:
樓上的 我暈

网友J:
很好,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H:
Bob Bemer 是什么来头啊?

网友H:
惭愧.Bob Bemer正是“ASCII之父”

ASCII码发起人.让众多不同电脑能够互相通信.ASCII码的出现是电脑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电脑发展到今天他有莫大功劳.

网友H:
完全版ASCII码表(&00H-&FFH)

 相关链接:http://didgood.com/programing/datatheory/ASCII%20Table%20-%20Extended%20ASCII%20Codes.htm

网友K:
我见过一个数学解释!

关于为什么在计算机用二进制,而不是其他进制,
最后是转换成一个最优化问题,推导出二进制最节省!
具体忘了 ,好像是一本数学趣题!

网友L:
呵呵

B  是 BYTE
b  是 bit
只要你明白这个意思的话,那就比较清楚了,
呵呵

网友M:
1Word=2Byte=16bit

网友I:
呵呵

But you will notice that I am still correct.
--这个作者也不谦虚一下。

我还是宁愿从数学角度和汇编的便利性去考虑。

回老王:
不仅十六位机了,1位机,2位机,4位机都出现过。

网友I:
现在的mcu都有4位机

4位机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