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伏怎样变0-10伏的电压

楼主(2007-08-12):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你去哪个市场兜了圈

估计是没找对地方。

网友B:
电源是不能用电阻分压取得的

10K的电位器大把,你没找到而已,但电源变换不能用分压法,分压法只能取得信号电压。如果是电源变换的话可用可调三端稳压,但从0起调要有负参考电压才行。

楼主:
就是给个电压信号而已,不做电源
有没有可以焊在PCB上的呢

网友C:
有必要问这个问题吗

网友D:
10K 的可调电阻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