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07的问题!改进精度

楼主(2007-08-12):
7107数字电压表芯片的27,28,29 引脚的元件数值,(决定的积分网络)数值的改变能不能改变测量电压的精度,如:最大显示1999mv。可以同过改变那三个元件的数值来实现吗?

网友A:
精度是芯片片内电路决定的,无法改变

只能改变量程。

网友B:
这三个元件

决定了积分时间常数,与精度无关。

楼主:
这样的,请把楼上的帖子也一快看了。

我想要让原来能显示19.99v的一个数字电压表(用dh7107实现的),现在量程缩小十倍,既是显示1.999v,这样应该能通过改变27,28,29 引脚的元件数值来实现吧!?

网友B:
要将量程缩小到十分之一

首先要改基准电压到十分之一,然后将积分电容扩大到十倍。

网友C:
市售的数字电压表头

是靠电阻分压改变量程的,19.99和1.999的小数点是用跳线设定;基准看情况,有的不用改变。

楼主:
有另外一个问题,调试了整整一天了

从昨天下午一直调到今天下午,还是没结果。具体过程我说一下:
    一开始我是按照5楼的办法把积分的电容扩大十倍,电阻也扩大十倍,然后改变电阻,由于我的那个表原来的人家用PCB做好的没法看清楚内部的结构,就试着改变几个和变阻器相连的几个电阻,把变阻器由原来的1K改成47K,把一个原来是1K的电阻并上了一个100的,能调出来想要的毫伏数,就是很不稳定,数字就在实际数字附近跳动,不知道的人很难看出应该读出的数字。
    不过六楼说的和我用的那个表头的情况很相似,也是有三根跳线决定小数点亮的位置,难不成直接改跳线能改变表头的量程??
    时间也没多少了,最迟明天下午就要交结果了。

网友C:
改完小数点跳线

然后从电压测量用的输入端找到分压电阻,根据阻值重新计算分压电阻,换上就OK了。基准不要动。OSC电阻电容更不能动。

楼主:
ok !

3q
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