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温度系数±250ppm代表什么

楼主(2007-08-13):
±250ppm代表什么:是不是大于-250,小于+250吗?温度增加的话为什么电阻要么增加要么减少,怎么会±250ppm?
另外正温度系数的电阻有哪些?金属膜的有么?
谢谢

网友A:
技术交流是快改名了

不过还是回复一下吧。

±250ppm的意思,是不超过±250ppm,也就是在+250ppm与-250ppm之间,具体多少不知道。